套螺纹失败

楼主(2021-05-05):
    买的锯片夹杆太垃圾,自己做一个,用的是打印机上拆下来的光轴。锯片孔是6.35mm的,螺丝直径不到6mm有些框,为了夹持精确准备使用螺母固定。

车端面

钻中心孔

开始车套螺母的杆

最后1mm多车直径6.2多,使锯片安上不框,其余部分直径5mm,套m6的丝,

倒角

为了使锯片装的很平,车床顶板牙使螺纹正。

但无论如何也套不上,丝都碎掉,折腾了2天也不行。后来问了一个搞车床的同学才知道,光轴是铸铁或熟铁做的,金属很硬而且很糟,6mm螺纹根本套不上,谁也套不上去,这么小的螺纹都是用车床挑。

没办法,只能改成螺丝固定,车平端面,钻孔。

倒角

攻螺纹,随时用尾顶检验,保证螺纹很正。

攻螺纹结束。

将m6的螺栓加工一下,尾部车稍微粗点的直径,夹上锯片后锯片可以不犷。

完工

网友A:
外螺纹的外径加工时尺寸是否有误

网友B:
板牙有没有装反?

网友C:
楼主是帖子输入错误,还是其他,“其余部分直径5mm,套m6的丝”?

M6的外螺纹,粗牙对应的螺距是1mm,光杆直径在5mm套丝,板牙都碰不到光杆。基本应在5.8~5.9mm左右。

网友:
光杆材料锰钢的多,再说能攻丝没问题,说明也不是硬度问题。

网友D:
光杆的材料有很多种,铸铁光杆没见过,就是铸铁光杆也并非硬度就高,比方HT200就非常酥,qt500. 600硬度hrc30度不到好像,套丝肯定也没问题。就图片加工出来的刀纹和表面光洁度一看就不是铸铁,钢材无疑

网友:
楼主不会是把外螺纹底径按内螺纹底孔直径来车了吧

网友:
是不是板牙太老了,打印机光轴不是太硬的,好像是不带钢号的材料,因为淬不上火,没硬度,加工类似45#钢,比A3易加工。

网友:
楼主啊  你车外径5 套M6的丝。。。。。。神仙也套不出来  外径最起码也得5.8,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的外径加工时尺寸是否有误

自打错了,是5.8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帖子输入错误,还是其他,“其余部分直径5mm,套m6的丝”?

M6的外螺纹,粗牙对应的螺距是1mm,光 ...

谢,是字打错了,光杆直径留的是5.8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杆的材料有很多种,铸铁光杆没见过,就是铸铁光杆也并非硬度就高,比方HT200就非常酥,qt500. 600硬度hrc ...

具体材料我也说不好,就是材料特别酥,车下的金属销都是碎渣。这个轴是打印机上的那个辊子轴,外面包一层很厚的硬橡胶,将橡胶去掉后的,应该是卷纸的辊。

网友:
大约估计,是你的直径车大了或者太小,尺读错。或者板牙不行,这些小丝都是板牙,车床很难挑出来。不要因为困难而退缩,找到原因去解决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板牙有没有装反?

板牙还有正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板牙还有正反吗?

只要是刃具都带有切削刃,板牙应该也是如此,以前我用板牙时,也是像楼主那样套不了牙,但是板牙反过来就轻松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刃具都带有切削刃,板牙应该也是如此,以前我用板牙时,也是像楼主那样套不了牙,但是板牙反过来就 ...

又学了一招,不过外面买的板牙都很钝,选择很少,好像不如丝锥有很锋利的那种,丝锥选择较多

网友F:
铸铁光杆没见过,按加工工艺考虑,基本不可能用铸铁。
板牙和丝锥的硬度差不多,

板牙也不是钝,板牙前光轴外径要合适,圆杆端部要车倒角,使板牙容易对准工件中心,容易切入,倒角应大于1个螺距,倒角30度。
轴向用力扳入2丝就简单了,多练几次掌握技巧和攻丝一样没太大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铸铁光杆没见过,按加工工艺考虑,基本不可能用铸铁。
板牙和丝锥的硬度差不多,

谢谢了,我也是第一次套,在网上学了一些方法,没有实践过。

网友:
在车床上用板牙套丝开始时,利用尾座要对板牙施以轴向推力,帮助第一扣韧进去就好套了,别把尾座锁死。如果不助推一下只等着第一扣自己转进去,大概率会把板牙变车刀,工件弄成光杆。

网友G:
看了楼主和楼上各位的帖子,看样子楼主没有套上丝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板牙反了,板牙是有正反的,有一面的牙口就象丝锥一样有磨销掉一部分的,有点喇叭口的样子,另一面就是直丝的口,如果是用这一面套丝,又没有倒角的话,基本上是套不了丝的,另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楼主把那个套丝的外径车错了。
现在楼主改成了攻丝,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用螺母的话,锯片的前端会伸出太长的,有的时候加工会产生干涉,用螺丝的话,前端就短得多了,但楼主有一个地方做错了,楼主是在那个螺丝上车了一个台阶作为锯片的定位的,要知道这个螺丝与杆子之间的配合是松配合,用这个台阶给锯片定位精度是非常低的,能做到30丝就很不错了,再加上楼主还车成了6。2,明明是6。35的孔,为什么要车成6。2呢?实际上正确的做法是在那个杆子的端面上车出一个6。35的台阶,这个台阶 的高度可以是小于锯片的厚度,也可以大于厚度,不过大于厚度时要加一个中心有凹台阶的垫片。这样做的精度会很高,我用几个高强度螺丝做了几个锯片刀杆,就是在刀杆的端面上车一个台阶,前面加一个垫片,再用一个沉头内六角做为固定螺丝,最后锯片安装好了后,锯片的前端几乎和锯片是平的了,不容易产生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和楼上各位的帖子,看样子楼主没有套上丝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板牙反了,板牙是有正反的,有一 ...

非常感谢,我也是第一次套螺纹,涨知识了。

网友:
我常年这样套丝  用钻夹头顶住  保证平面和轴心垂直
你肯定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