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多轴电调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21-05-05):
好盈铂金乐天等多轴电调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面,加一个ubec解决接收
舵机
供电

网友A:
同问。我觉得如果飞控不参与电调的运行,就是通用的。

网友B:
可以用,没问题,我一直这么飞

网友C:
我们飞电滑很多用穿越电调的,就那几秒动力,高压舵机,电调取个电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D: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实测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