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软件里面的cli解惑(转载)

楼主(2021-05-05):
F3 F4飞控 cleanflight betaflight配置软件命令行CLI的使用
Command Line Interface,一种通过命令行来交互的工具或者应用

命令行CLI在选项菜单的最下面,点击进入命令行配置页面
输入help回车,进入关键字。其中可能常用到的有rxfail,resource,dump,feature,get,set,map,motor。

feature:开启或者关闭摸个功能模块,比如开/关黑匣子记录数据,开/关LED灯带输出,开关OSD显示,开关安全模式FAILSAFE等
命令:feature FAILSAFE回车(ENTER键),开启FAILSAFE;feature -FAILSAFE回车(ENTER键),关闭FAILSAFE;注意开关的区别,加“-”关闭相关功能模块,不加“-”开启。
get:获取某个参数值,命令:get min_command回车(ENTER键),获取最小油门值;
set:设置某个参数值,命令:set deadband回车(ENTER键),设置横滚俯仰的死区值,命令set yaw_deadband回车(ENTER键),设置方向的死区值。如果遥控器输入值会有微小的跳动,比如在不打杆的情况,横滚俯仰值在1500上下跳动,可以设置死区,飞控将忽略这种微小的跳动。
map:查看/更改遥控通道映射,命令:map回车(ENTER键),查看通道映射;命令map AETR4312回车(ENTER键),重映射遥控通道,A(横滚通道)对CH4,E(俯仰)对CH3,T(油门)对CH1,R(方向)对CH2。
motor:测试电机;该行为也可在UI电机页面可视化操作。
version:查看固件版本;命令:version回车(ENTER键)。
status :查看飞控的运行状态;命令:status回车(ENTER键)。
注意:设置完成后,输入命令:save回车(ENTER键),保存参数,自动重启后设置生效。

网友:
有个摩友教我调电机顺序,不知道哪里可以学习这些命令。果断收藏,修机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