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朋友飞48CM改装手抛机

楼主(2021-05-05):
原来的四发空心杯版48CM手抛机飞行性能不好,重新改装四通道双无刷版,加大翼面减轻翼荷载。感觉还挺好飞的。
电装参数:1104电机X2,自制电调X2,2克舵机X3,LOLI接收系统。2435桨。

网友A:
1S电池?多大容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电池?多大容量啊?

2S电池,容量是350mah。

网友B:
电调和接收机,如何解决?

网友C(2021-08-09):
问下,是不是2S,3S的时候用到的电机KV值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和接收机,如何解决?

没有看懂,电调和接收机如何解决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是不是2S,3S的时候用到的电机KV值低一些?

KV值应该主要是取决于电机的功率和用多大的桨吧?低电压的一般KV值要稍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