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05):
我用的GPS是化骨龙PRO,很奇怪,我机上配置的卡录(鹰眼)和它有相互夺电的现象,挂着卡录GPS工作就不正常,无法搜星,最后只能拆了卡录单独使用GPS了。其他朋友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我的板子是曼巴的F405mini,求解!

网友A:
夺电?就是供电电流不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夺电?就是供电电流不足咯

是这意思

网友B:
应该是GPS和图传共用了一路BEC。你把GPS单独接一路BEC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加bec

具体怎么搞?能分享个方案么?

网友C:
之前一直说是电磁干扰的问题,没说是抢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搞?能分享个方案么?

直接在和电源线连接的地方接上一个小的b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搞?能分享个方案么?

bec最好弄带安装空的

楼主:
估计只能在空间符合的情况下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PS和图传共用了一路BEC。你把GPS单独接一路BEC就行

都是单独的,摘掉卡录以后,换了一块熊猫的图传,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一直说是电磁干扰的问题,没说是抢电啊!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处理的。同样一块GPS换到我其他不带卡录的机器上,就没有问题,换回来就不行。后来把卡录断电再试,瞬间阳光灿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一直说是电磁干扰的问题,没说是抢电啊!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处理的。把它换到我另外一台没有卡录的机器上就一切正常,换回来就不行。后来干脆拔掉卡录电源再试,一下子阳光灿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处理的。把它换到我另外一台没有卡录的机器上就一切正常,换回来就不行。后来干脆 ...

我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每次玩之前都把卡录电源关掉,等搜到星之后再开卡录,比之前好一点,但还是搜星慢,现在换了大疆不用卡录了,那搜星速度,还没等你调试好解锁就搜到十几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每次玩之前都把卡录电源关掉,等搜到星之后再开卡录,比之前好一点,但还是搜星 ...

有意思,

网友E:
鹰眼老板说是干扰问题,建议整点铝箔胶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鹰眼老板说是干扰问题,建议整点铝箔胶带试试

好的,我试试看,多谢

网友:
这个就是干扰,不是供电问题,
你可以把任何相机靠近GPS,
GOPRO干扰比较少,其他的靠近就会造成GPS无卫星

网友F:
就是干扰,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的GPS放在摄像头与飞控中间,都是挨着的。飞控有两路BEC供电,一路上USB就有电,我的GPS就是接的这路。摄像头、图传、接收机接的是另外一路,必须要上电池才供电。
调试时USB连电脑,飞机放在窗台,没上电池。GPS工作正常,冷启动30秒不到定位成功,有6到7颗星。
然后不拔USB继续连电脑上电池。此时飞机的各个部件都工作来了。然后GPS信号条开始慢慢下降了,卫星数量也慢慢少了,很快,也就10秒不到就断了G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干扰,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的GPS放在摄像头与飞控中间,都是挨着的。飞控有两路BEC供电,一路上US ...

最后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换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