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TPU柔性镜头座

楼主(2021-05-05):
先试了下T站的成品,觉得并不满意。自己就依葫芦画瓢做了个

不需要热床也可以打印tpu材质,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就是一口气买了好几款不同颜色的,怕是两年都用不完。

网友A:
我给您一个建议,我自己玩3D打印也很多年了。

其实就用韧性的PLA也能实现柔性定型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开水!

您可以试试,把PLA的塑料用开水一烫,就软了,定型后,用凉水一冲,又硬了。

尼龙也可以,ABS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您一个建议,我自己玩3D打印也很多年了。

其实就用韧性的PLA也能实现柔性定型的,方法 ...

这我晓得,有些地方用过这个技法。但毕竟还是PLA,如果做成这个造型,头朝下炸鸡分分钟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我晓得,有些地方用过这个技法。但毕竟还是PLA,如果做成这个造型,头朝下炸鸡分分钟断的。

是的,PLA比较脆,容易开裂

最棒的是PP塑料,又轻,又韧 ,折不断。 你可试试,

我以前研究过,困难无非就是粘热床很烦,但是我有超级好法子

就是用PE塑料板,直接在塑料板上打印,打印好之后,美工刀剃下来

PP真的耐炸,

网友B: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PLA比较脆,容易开裂

最棒的是PP塑料,又轻,又韧 ,折不断。 你可试试,

刚才看错了现在改一下评论,脑子一热买了几个颜色五百多g的TPU不知道用到猴年马月。我是直接给原配亚力克板涂白胶的,后来发现不涂也行。。。就则么用把,本地模友送了一块热床只可惜用不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打印机

最早的小鲁班众筹版,效果ok尺寸够用

网友C:
PP塑料全称是什么,我都是用tpu打的,还没试验耐不耐炸。。。

网友D:
比较难的是软硬的力度掌握,太软会带入不必要的震动,太硬又没效果。我打了几个,最后还是都放下了。

网友:
自已來就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难的是软硬的力度掌握,太软会带入不必要的震动,太硬又没效果。我打了几个,最后还是都放下了。

我觉得还行,飞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抖动。
现在是2mm边缘1mm的面,加3mm的背梁。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塑料全称是什么,我都是用tpu打的,还没试验耐不耐炸。。。

这样的tpu头罩应该不可能炸坏的,只可能说镜头保护不到位磕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行,飞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抖动。
现在是2mm边缘1mm的面,加3mm的背梁。

我缺少梁和缘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