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X360尾桨夹虚位不一致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05):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谢谢分离经验

网友B:
谢谢楼主
我的470也是这样
各种无果
唯独尾桨夹一边有虚位
而且震动奇大
但也能凑合飞
尾巴慢速摆动,k8 i已经降到35了...而且快速推油机头往左尾巴往右偏转...

网友C:
推力轴承转动卡涩是为什么?压太紧了吗

网友D:
感谢分享,有帮助!

网友E:
有的推力轴承有方向,安装时一定要注意!另螺丝不要太紧,试着来保证顺滑就可以了!不顺滑也是金鱼尾的元凶,有一点虚位是正常的!

网友F:
卧槽,除了富丽外,还有别的尾部配件能用吗? 不想自己打磨 感觉自己打磨的不靠谱

网友G:
我换了金属尾桨夹之后震动大得离谱,有空检查一下先。。。

网友C:
我的470也是,刚改装的金属大桨夹,发现一边的推力轴承转动有卡涩,改之前用塑料桨夹的时候就没有

网友C:
推力轴承、垫片什么的都是完全按说明书装的,好像横轴的其中一端装在哪边,哪边就卡涩

网友H:
感谢分享。最近也在折腾这块

网友I:
我今晚也是折腾了一会飞机,跟楼主一样一个桌子一盏台灯,几件工具一桌子细小零件,看到楼主的图,原来大家都在折腾

网友J:
去买那种高精度的0.1,0.2,0.3mm垫片,这种调整间隙的问题都不是事儿。
搜上海景山,上海海佳,苏州佰瑞思,精度高又便宜,一般3、5块就得100个,一辈子用不完

网友K:
说白了还是飞机精度不行
,买一套泰世x3的尾巴安上去,屁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