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锂电如果只有2条输出线和2个6S平衡头,如何充电?

楼主(2021-05-06):
标题不一定能说清楚

是这样,用2个6S电池串联飞700级飞机,充电的时候,电池总是要一块一块充电,有点麻烦

可不可以,一个长条12S,只有2根粗的红线(正极)和黑线(负极),还有2个7针的6S 平衡头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2根粗线,简洁很多

我就不知道,这样充电,如何充?或者什么样的充电器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
补充:还得要大电流,至少15A,最好能到25A。

多谢多谢!

网友:
不行。
来自微站

楼主:
回答得干脆利索,哈哈。。。

网友:
如果充电器支持12S就行,顺便把平衡头换成13头的,还能更简洁。有些植保机充电器可以直接充12S

网友:
12s的充电器可以。平衡头插座是两个6s的。电池串联好插动力插头

网友A:
12电池方案再次进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3020 楼主可以参考这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电池方案再次进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 ...

这个帖子,当时我还很幼稚,没看清...,就开始喷,被啪啪打脸。 很尴尬。。。

吓得我没敢回人家,还把人家充电器一顿喷,哈哈。。。

我的经验,普通 玩家 700级飞机EC5肯定不行,手法不行,电流容易大,危险

楼主:
再问一下,串充12S且具有平衡功能的充电器有哪些?
A9可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是A12?

网友:
支持12S的充电器好像有ICHARGE的X8还是X6,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面升级12s充电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844

厉害厉害,还有这样的东东

得买一个研究研究

多谢多谢!

网友C:
我的24V电源可以接三个充电器,一起充三块电池

楼主:
再问一句,那种长条12S电池,平衡头要是一根13针的,好像有点宽;要是两个7针的6S平衡头,好像要分前6S和后6S,如果用iCharger X12 是不是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4V电源可以接三个充电器,一起充三块电池

厉害,这三块电池是几S?4S

网友:
买个a12充电器吧,很好用

网友D:
a12平衡充支持单节5a充电,还可以串充,感觉目前最方便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2平衡充支持单节5a充电,还可以串充,感觉目前最方便的充电器

正在研究。。。

看来选择越来越多了。。。

被6S电池折腾坏了

谢谢!

楼主:
要是换成12S长条电池,携带电池有点麻烦了。不知道背包能不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