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好盈科技可以吗?捆绑销售怎么办?

楼主(2021-05-06):
买了一个铂金60A V4电调,回来装机发现是直升机模式,如果想换模式必须要买他们的设置盒,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为什么不在出厂时就设置好固定翼或者直升机模式,方便大家选择?
在好盈群里提出疑问,被答复:设置卡才100块,买了设置其他电调都方便。
玩固定翼的模友需要经常设置电调吗?
从蓝色铂金玩到现在,第一次遇到这么恶心的事情。
设置盒钱多钱少一回事,这种捆绑销售令人反感。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而且设置盒还特别容易坏,我已经坏两个了,正在买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设置盒还特别容易坏,我已经坏两个了,正在买第三个。

网友:
恶心,也提醒我们下次买东西的时候问好

网友B:
不知道开源电调怎么样,现在不喜欢好盈电调

网友C:
没看说明书吧,遥控器可以设定

网友D:
第一是遥控器可以设置,麻烦一点,但是能操作
第二是飞固定翼为什么不买飞腾,分好类的产品一定要跨着买那就肯定要麻烦一点,就和你买超跑进藏一样,不是不行,就是玩儿,哎就是玩儿

网友:
买的时候可以要求商家给设置成固定翼模式。我感觉好盈铂金就是给直升机设计的,所以是缓启动,它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设置盒还特别容易坏,我已经坏两个了,正在买第三个。

Lcd盒子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开源电调怎么样,现在不喜欢好盈电调

开源需要自己刷程序吧,适合折腾,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说明书吧,遥控器可以设定

铂金V4版只有设置盒可以设置,必须先看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是遥控器可以设置,麻烦一点,但是能操作
第二是飞固定翼为什么不买飞腾,分好类的产品一定要跨着买那 ...

V4版遥控器没办法设置,选购铂金版是对好飞机的重视,尤其是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V4版遥控器没办法设置,选购铂金版是对好飞机的重视,尤其是大电流。

V4一般都默认直机用,这没办法了,买的时候让买家帮忙设置一下吧

网友:
是的,我就碰到过这种问题,买回来居然是直升机模式,不能换成固定翼,必须买他们的调参盒才行,坑爹

网友E:
关键 好赢没对手

网友:
可以考虑跟身边模友借一下设置盒。确实这东西买来用的次数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 好赢没对手

当年诺基亚也没对手!

网友:
飞直升机也还要单买设置盒,而且还卖这么贵,不过调定速确实会用到。

网友:
设置盒测电池电压有一节不准 那里问题

网友:
还好吧,玩航模这些配件都得买齐,要吐槽的是铂金2代一个调参盒、3、4代一个调参盒、飞腾有飞腾的调参盒、天行者有天行者的调参盒,互不通用。

网友F:
我也是一路使用好盈电调过来的,直至铂金V3还能用遥控器调参(当时买的V3铂金50A,关闭精灵模式都是用遥控器关闭的),到了V4就不行了,必须使用调参盒,我也是买了电调后面买的调参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一路使用好盈电调过来的,直至铂金V3还能用遥控器调参(当时买的V3铂金50A,关闭精灵模式都是用遥控 ...

好盈越来越会坑他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是遥控器可以设置,麻烦一点,但是能操作
第二是飞固定翼为什么不买飞腾,分好类的产品一定要跨着买那 ...

铂金V4只能设置卡设置,我也是看了好盈说兼容固定翼和电直,买来飞固定翼结果发现默认是直升机模式

网友G: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钻牛角尖了,本来铂金就是设计给直升机用的,你如果固定翼用,完全可以买其他系列,另外如果你细心一下买的时候考虑这个问题,找卖家给你代设置一下,应该不会被拒绝吧

网友H:
要是能做个手机接口就好了,USB连接,只要更新软件就能支持任何版本,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钻牛角尖了,本来铂金就是设计给直升机用的,你如果固定翼用,完全可以买其他系列,另外如 ...

之前飞涵道和50E都用铂金,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想到。如果知道肯定会让店铺帮忙改下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能做个手机接口就好了,USB连接,只要更新软件就能支持任何版本,多好。

是的,我在官网研究了半天什么wifi功能,PC客户端下载,还以为通过手机APP或者电脑端可以改模式呢,还以为好盈现在这么NB了,转了一圈还是需要控制盒。要不卖给谁去。

网友:
V4只能用设置卡,确实坑。。不过飞固定翼用乐天+外置BEC也很好啊,还更便宜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买了v4才知道必须买设置盒没办的啊。另外说飞固定翼就用飞腾,我觉得铂金的线性和响应速度还是好于飞腾吧,尤其飞3d提现更明显。

网友:
只能这样

网友:
V4一个设置盒,V5一个设置盒的路过。话说,买一个以后就不需要买了,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啊。用不到V4的功能就买当然会觉得亏了。至于容易坏那哥们估计不知道商品还有售后这一说呢

网友:
直接退货,不惯那毛病。宁可买其它的

网友:
这个电调可以刷固件,模式随便改

网友:
如果是固直双修的,就喜欢这种配件,很多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