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2.6固件,俯仰角度显示正负能否改变?

楼主(2021-05-06):
请教个问题,俯仰角度显示能否改变?在inav 2.6固件的osd中,机头向上时,俯仰值是负的,机头向下时是正的(即上负下正),能否用cls指令改成上正下负?我是用大疆
图传
,看不到地平面模拟线的,只能把俯仰角度调出来显示。
别人我不清楚,但我觉得正是抬头,负是低头才符合一般习惯才对,它这刚好反过来了,怪怪的。

网友A:
你的理解是以自己为参照物,但是水平线是以地面为参照物,所以机头向下就是低于地面所以是负数 机头向上就是高于地面所以就是正值,这样理解就不行了,就像遥控器有中国手 美国手 日本手 一样,习惯就好了

楼主:
问题是习惯不了呀,有时要想一想转换一下,脑子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