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做一个超慢速的小飞机,但是不知道要选哪种翼型!哪位大佬能够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2021-05-06):
(无正文)

网友A:
想要速度慢,翼载荷一定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速度慢,翼载荷一定要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机

翼型的弧度是不是可以自己随便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型的弧度是不是可以自己随便改变!

我也没做过。如果我做的话,估计会参照前人的翼型来。

网友C:
凹凸翼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凹凸翼型了解一下

请问翼型的弧度自己随便弯也可以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翼型的弧度自己随便弯也可以嘛?

我也不懂,所以是随便弯,弧形最高处最好是在前方三分之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懂,所以是随便弯,弧形最高处最好是在前方三分之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懂,所以是随便弯,弧形最高处最好是在前方三分之一处。

谢谢!我之前做的飞机也是瞎弯的!也不知道怎么弯!现在就想弯一个性能好的稳定平滑的。

网友:
我也在探索速度慢的机型,初步定在飞翼。昨天做个个翼展800mm的飞翼,一个720空心杯带75mm桨,速度比走路快不到多少。试验机不是那么牢固。落地摔坏了。改天继续优化
来自微站

网友:
楼主,给点建议。即使做到超慢速,如果难控的话,还不是一架理想的玩具飞机。

超慢速即使做到,那么其不抗风的特点,将使得飞行次数大为缩减。因为比如我们这里,每年风和日丽的日子屈指可数。太阳出来后,不刮风,基本不可能,因为热空气就开始对流。

目前超慢速实现并不难,翻下老帖,关于翼型的帖子已经有好几个了,都可以实现非常慢的速度。但是飞得慢,又好控制的,建议你找下那个J3 的老帖,作者是天穹大佬。

网友D:
  楼上得前辈们已经说的很透彻了,弯度较大的翼型可以更慢,自己粗加工就不要求精确的翼型型号了,但是速度慢也意味着翼型本身的升力一定要大,所以楼主一定要注意机翼材料尽可能轻巧,前缘要圆润以适应低速不同迎角,后缘要薄来增大升力。
  这两个要求基本就决定了板材的加工工艺:什么材料和手工才能做出这样的翼型,还能保证强度。只要能做到,绝对又慢又飘,反之如果做不到,比如楼主就打算拿5mmKT板1/3处弯一下就行了,那可能你所谓的慢速会比预期要快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得前辈们已经说的很透彻了,弯度较大的翼型可以更慢,自己粗加工就不要求精确的翼型型号了,但是速 ...

谢谢分享啊

网友(2021-10-04):
机翼做大,重量减轻,两者都可以

网友:
薄膜飘飘机,80左右翼展,起飞重量40多克,飞起来和走路一样速度,转弯也比较灵活,2-3米就可以转弯

网友:
纸飞机的机翼已经够大了 限制飞机不能慢下来的原因是机翼失速 和因此造成的操纵变弱
解决办法是换双发 机翼开槽 向舵面吹气 可以实现低速并且能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