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Ta152 H 最后浪炸了

楼主(2021-05-06):
去年底打印了一个ta152 首飞太激动没检查重心加上电机动力太足导致首飞即炸鸡。

炸后检查了一遍损伤,将机翼用胶水和纤维胶带修复,机身重新打印了一个。到今年看着天气不错又带着它和新制作的IL2-阿留申出去浪了。

在浪了几轮和倒飞航线之后以炸鸡结束。

https://b23.tv/lpvDIo

网友A:
3D打印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强度不够吧

强度确实赶不上epo泡沫飞机

网友:
这场地真舒服,飞直机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
我觉得3d打印强度没问题,只是韧性差一些所以不耐炸。像这样刚性比较好的飞机应该不会难飞的

网友D:
我有打印机很久了,一直都打打小零件。请问楼主图纸是哪买的呢?有没有其他方式联系可以学习沟通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3d打印强度没问题,只是韧性差一些所以不耐炸。像这样刚性比较好的飞机应该不会难飞的

这个非常好飞 我刚开始还以为这个纤细的机翼不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打印机很久了,一直都打打小零件。请问楼主图纸是哪买的呢?有没有其他方式联系可以学习沟通一下?

...

这个图纸是在3DLabPrint购买的 淘宝上也有些盗版在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是在3DLabPrint购买的 淘宝上也有些盗版在卖

好的,谢谢!

网友E:
黏好继续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非常好飞 我刚开始还以为这个纤细的机翼不好飞呢

你好!请教下,您的层高和壁厚是多少呢?打算层高0.2,壁厚0.4是否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您的层高和壁厚是多少呢?打算层高0.2,壁厚0.4是否合适呢?

用的0.4的喷嘴 层高设置的0.25 壁厚就是0.4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黏好继续飞!

已经粘好了 准备继续

网友:
粘一粘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3d打印强度没问题,只是韧性差一些所以不耐炸。像这样刚性比较好的飞机应该不会难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