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求教 好盈xrotor6-14s 100A foc电调

楼主(2021-05-06):
朋友的同款v3电调驱动恒力源9235(8318)14s都正常工作,我这对电调 转速不超过2100 能正常,超过就堵转,求解?

楼主:
开始以为是电机不兼容,结果换朋友的9235 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foc不是兼容性更好的吗

网友B:
这种FOC电调电机必须软件硬件都兼容才行,否则会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FOC电调电机必须软件硬件都兼容才行,否则会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

问了好盈售后了,foc电调得搭配配对的电机,不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