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4DVR分辨率的疑惑

楼主(2021-05-07):
以前用鹰眼旗舰版,还有40的DVR模块,150的HMDVR,录制效果都不错。没曾想换了个小飞手4,录制的视频怎么是这么个奇怪的分辨率?720x240,没错3:1的!

电脑上看看没啥问题,播放器可以调长宽比,但是想处理下就麻烦了,画面拉伸造成损失无法避免。
就没人感到奇怪么?这个分辨率
原始的:

处理后的:

网友:
这个无界吧我的也这样,这个dvr主要还是为了找飞机

网友:
那还不如换回去了呀

网友A:
额我那个小飞手4录像出来都是1~2分钟一段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小飞手4效果很差,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那个小飞手4录像出来都是1~2分钟一段的是怎么回事》?

我的 也是,没找到能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手4效果很差,不推荐

接收效果么?跟一代没啥区别啊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 也是,没找到能设置的地方

进群问了,技术员给了一个链接说是录4分钟还是5分钟版的=。=  需要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群问了,技术员给了一个链接说是录4分钟还是5分钟版的=。=  需要升级固件

必要性不大,算了

网友:
是的,我的也这样。这个分辨率的确很尴尬。居然有了录制功能,为啥不把这个能力用好呢?非要搞个这个奇怪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