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bl2问题

楼主(2021-05-07):
炸鸡后把尾管和机架连接处炸断了,换个机架抖的不行,看主轴也没有弯,锁尾也锁不住乱转,问问各位大神是什么毛病?

网友A:
主板或者尾电坏了

网友:
这机炸了容易出毛病

网友B:
這機是鋁主軸 很軟的
有時候只是小彎沒注意到而已
還有中聯也會彎
沒鎖尾是指尾馬達有時候會停轉嗎?

反正這機就別花太多心思在上面了
microheli全套改一改放櫃子上當花瓶最適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機是鋁主軸 很軟的
有時候只是小彎沒注意到而已
還有中聯也會彎

同感,这家的机子真的禁不起炸,炸了就是大修,钱砸了还不一定能修好,毛一堆...

网友:
这个就不适合2s,升级件也就那样,好看不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是鋁主軸 很軟的
有時候只是小彎沒注意到而已
還有中聯也會彎

尾电机没有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或者尾电坏了

只是在家里客厅打到门上了,不会主板就挂了吧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这个机主板脆弱

网友:
你还不如玩ncps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