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风动船

楼主(2021-05-07):
不知道属于哪个区,先放这个区吧,见谅
除个别零件外,其他都是3D打印的,动力还是不足
视频地址
https://b23.tv/eQ24q7

网友:
做了不错的,适合小区里的浅水玩,就是配色不协调-- 红的绿的

网友:
会起飞吗

网友:
驾驶员看起来很开心

网友A(2021-11-08):
巧了,我做的也是这款。后来我自己改了下风罩,换了个大桨。
速度是上去了,可惜这艘船感觉方向不是很稳。容易进水。
后来放车上温度太高船体软掉了,就扔那吃灰了。

网友:
我用的2212的电机好像,速度很快啊,具体的没测,差不多和3s动力的快艇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做的也是这款。后来我自己改了下风罩,换了个大桨。
速度是上去了,可惜这艘船感觉方向不是很稳。 ...

这种3D打印的不知马达座位置用什么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3D打印的不知马达座位置用什么材料?

Pla或petg都可以。我用的pl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a或petg都可以。我用的pla

电机工作时会发热,PLA不会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工作时会发热,PLA不会变形?

发热啊,也没那么高温度啊。你是不是桨和电机没配好?PLA在六七十度会软化,但是电机没达到这个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热啊,也没那么高温度啊。你是不是桨和电机没配好?PLA在六七十度会软化,但是电机没达到这个温度。

我看电机安装位颜色不同,还以为特意用了别的耐热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机安装位颜色不同,还以为特意用了别的耐热材料

图上的不是我的,我打的同款,没人物的。现在正在打2mm的桨夹,比买的铝的还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不是我的,我打的同款,没人物的。现在正在打2mm的桨夹,比买的铝的还牢

打印桨夹?
回头观摩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印桨夹?
回头观摩一下!

桨夹,舵角,舵机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夹,舵角,舵机臂

谢谢!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启发。

还打了个电机座,建议上cxy打印机千把来块钱,上个自动调平,打印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