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主轴跳动想做到0跳动,难……

楼主(2021-05-07):
可能主轴不是p4的,也可能这个简易的内圆磨轴承太差(深沟球轴承两个)。总的来说不管怎么磨都有接近0.005的跳动,锥孔一样……

网友:
半丝还不知足,我的跳动2丝

网友A:
零跳动,这都敢想啊,任何东西都有误差,多贵的轴承都不可能零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跳动,这都敢想啊,任何东西都有误差,多贵的轴承都不可能零跳动。

看来是我贪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贪心了

用个破表,误差大些的打,就可以零跳动

网友C:
楼主就是来炫耀的,我分析给你看,市场上常用的er夹头最贵的3个a的夹持精度也就0.003,刀具夹那么长还能做到0.005,这完全很不错了,,我们这所有的加工中心,不管做精度机个丝的产品,刀摆控制在一个丝就ok了,从不追求0.005  不过我要提醒楼主的是,径向受力的时候还能不能有这个精度可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是来炫耀的,我分析给你看,市场上常用的er夹头最贵的3个a的夹持精度也就0.003,刀具夹那么长还能做 ...

这个真不是炫耀,因为我是个专业的车工,理论上我可以把它做到零跳动然而事与愿违……er夹头买回来自己套芯棒车过,主轴的锥孔也是在机器上研磨的(虽然内圆磨电机有点粗糙)。理论上跳动可以做得更小,就像我在车床上镗孔完全可以做到零跳动,估计还是主轴的精度问题

网友D:
说实话即便是铸铁雕刻机,大吃刀量刚性变形都有十个丝以上,小吃刀量整体加工下来公差5丝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刀具径向跳动没必要多高精度,XYZ三轴平行度垂直度、滚珠丝杠精度对加工误差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即便是铸铁雕刻机,大吃刀量刚性变形都有十个丝以上,小吃刀量整体加工下来公差5丝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

你只说了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忽略了。刀摆的外形公差其实可以人工控制,但是用小刀刻字的话刀摆就很重要了,运气不好正好把刀刃装在刀摆凹进去的一面就没有切削刃了,这样的话要么断刀,要么雕出来的字有毛刺。比如下图中的字,字高0.5毫米,雕这样的字0.1的刀尖都大了,用0.05的刀跳动3丝有80%的几率断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只说了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忽略了。刀摆的外形公差其实可以人工控制,但是用小刀刻字的话刀摆就很 ...

楼主用机械方法刻微小图案与字体,厉害。要这么高的精度,业余族只能望字兴叹

网友:
0.5丝已经非常好了,另一个主轴应该选角接触比较好,轴向间隙可控制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破表,误差大些的打,就可以零跳动

再厉害也不可能零误差。趋近于零,但是永远不可能为零。

网友(2021-10-06):
换筒夹,不要用国产的

网友:
好奇那么小的刻度盘,那是个什么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