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NIBUS F4 PRO V3飞控刷了ardupilot固件不能校准加速度计

楼主(2021-05-08):
(无正文)

楼主:
OMNIBUS F4 PRO V3飞控刷了ardupilot固件已成功连接地面站,驱动都安装正常,加速度计貌似我有用,飞控放平,地面站上基本显示平的略有偏差,但是就是不能校准,点校准加速度计没有反应,请问大神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办?

网友A:
同问,我的是pix

网友B:
千年bug,无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是pix

坐等大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年bug,无人解决

为什么无人解决

网友C:
插上GPS就好了

网友D:
无法解决,换f4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GPS就好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解决,换f405

那校准不了是坏了吗

网友E:
固件应该是F4 PRO 不是F4V3,怀疑你固件刷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校准不了是坏了吗

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件应该是F4 PRO 不是F4V3,怀疑你固件刷错了

就是选的F4PRO,请问你刷完就可以校准加速度计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选的F4PRO,请问你刷完就可以校准加速度计嘛?

入门还是别整ARDUPILOT了,上BF或者INA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门还是别整ARDUPILOT了,上BF或者INAV

准备固定翼啊,不行试试inav

网友F:
你检查一下全部参数里的ARMING_REQUIRE 是不是0,是0的话是校准 不了的,要设为1或2

网友G:
是因为解锁了,不是BUG,  你先DISARM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检查一下全部参数里的ARMING_REQUIRE 是不是0,是0的话是校准 不了的,要设为1或2

未找到你说的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因为解锁了,不是BUG,  你先DISARM 就行了

没有解锁啊,也不懂什么叫disarm

网友:
明明(已锁定)怎么就看成解锁了的,可能地面站和固件版本不匹配,试试最新固件和最新地面站

楼主(2021-08-04):
认真的吗

网友H:
我用f4v3s可以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f4v3s可以校准呢

这个问题解决了,地面站太老了,现在直接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地面站太老了,现在直接烧了

请问下,f4 舵机供电是不是把电调bec直插,然后舵机就有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f4 舵机供电是不是把电调bec直插,然后舵机就有供电了?

是的,不插也可以,只是有可能不稳定抖舵

网友(2021-12-15):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地面站太老了,现在直接烧了

感谢分享经验。

烧了是指的什么?

网友I(2022-04-26):
大概率是固件不对,建议用老马的企鹅固件414,稳定好用,我也是用F4V3飞控,ardupilot固件,各种浪得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概率是固件不对,建议用老马的企鹅固件414,稳定好用,我也是用F4V3飞控,ardupilot固件,各种浪得欢

还没飞起来已经烧掉了。。。

网友(2022-10-14):
把log关了,就OK了

网友:
这主要是CPU处理能力有限导致的,官网有描述和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概率是固件不对,建议用老马的企鹅固件414,稳定好用,我也是用F4V3飞控,ardupilot固件,各种浪得欢

复制个下载地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