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大风天悬停跟与风筝编队,我又精装了一台手抛机

楼主(2021-05-08):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手抛机的确是旅飞的极佳选择,它不需要像大机一样需要考虑有没有足够的跑道降落,开飞摆摊花费的时间也相对更少。更重要的是如果炸机通常不太会有很大的损坏,很多时候都是无伤炸机。车上放一台这样的小玩意,开到哪觉得风景不错就随时可以停车拿出来飞,低空穿越啥的玩起来也是没有任何压力,降落也都是手接。当然大机也还有它存在的意义,比如说去到了类似青海湖这样的大平原风景又美的地方,拿出大机来撒欢也是非常畅快的。

由于前段时间我带着手抛机去江边骚飞,结果一个不小心挂树上了,当时骑着个小电驴就去了,手上也没工具,于是去搬了救兵,结果救兵来的时候,飞机已经没了,把我给气的……。由于第一台是验证机,很多设备直接外露安装,这一刀那一刀,把飞机弄的非常丑。所以第二台我选择了精装,在机身内部抠了很多空间,尽量的保持外表的美观

话不多说,以下是视频

网友A:
好精彩的视频,这套折腾下来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彩的视频,这套折腾下来要多少米?

如果不上卡录高清录像的话,成本500左右一台吧

网友B:
我也按楼主的方法做了一架,很实用,没上飞控和图传就已经420克了

网友:
还是2S的电池

网友B:
请问楼主的电机哪里买?多少KV?/我装的是银燕1860KV2280用12A电调5寸3叶浆3S电池感觉动力不怎么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电机哪里买?多少KV?/我装的是银燕1860KV2280用12A电调5寸3叶浆3S电池感觉动力不怎么够。

1806 3000kv,淘宝搜有的,更多详细配置可以看我之前的手抛机教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按楼主的方法做了一架,很实用,没上飞控和图传就已经420克了

装手抛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轻,设备能上轻量小型化的有条件都尽量上,不要增加无谓的重量,线材也要自己压制,用适合的线径和长度,发现很多人都会装成坦克

网友:
楼主,我也在学习你的手抛机帖子,全套购齐准备动手了。我是纯小白,先不上飞控,先练技术

网友C:
为了美观,我打算沿着原副翼位置切割,不知道舵效会打几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美观,我打算沿着原副翼位置切割,不知道舵效会打几折

影响不大的,放心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不大的,放心切

那我就安心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电机哪里买?多少KV?/我装的是银燕1860KV2280用12A电调5寸3叶浆3S电池感觉动力不怎么够。

我跟你配置一模一样。请问是不是在一家叫“xx模型科技”的店里买的?

网友:
这个小飞手真是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上卡录高清录像的话,成本500左右一台吧

造价很亲民啊!

网友:
我这个手抛机怎么样?

网友:
要方便简单 还是飞翼好,翼展80或者60的都可以fpv,设备嘛 越轻越好 加个地平线带陀螺仪的接收 大风也能飞

网友D:
手抛机相比飞翼还是麻烦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机相比飞翼还是麻烦了一点

你下边这台白色的也是手抛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边这台白色的也是手抛机吗

是 飞熊家的手抛机改的,翼展60,机翼也改了类似天行者那种碳纤维管左右对插

网友E:
看了你的贴我也做了一架,1806电机3100KV,ts5828s图传,2s1p18650电池,尾翼4.3g舵机,主翼9G舵机,410g,2500mah飞33分钟。

网友:
4F远航FPV手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贴我也做了一架,1806电机3100KV,ts5828s图传,2s1p18650电池,尾翼4.3g舵机,主翼9G舵机,410g, ...

我的2S1P 18650能飞50分钟以上,不过我的是3000毫安时的

楼主:
可以多发几张细节图让大家学习一下你是怎么改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S1P 18650能飞50分钟以上,不过我的是3000毫安时的

我的3S1P 三洋18650 3500毫安,平飞1.6A电流,能飞一个半小时

网友F(2021-06-21):
引用 楼主:
我的2S1P 18650能飞50分钟以上,不过我的是3000毫安时的

请问电池是哪家买的吧?还是自己做的呢?我用的220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电池是哪家买的吧?还是自己做的呢?我用的2204电机

主要是买电芯自制的,3S的,买大疆1480mah电芯,闲鱼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买电芯自制的,3S的,买大疆1480mah电芯,闲鱼有

谢谢。对比了一下,最终在咸鱼上买了松下拆机18650电芯,让卖家组装为2S和3S的了。之前用的2S 800的电池,只能坚持7分钟,太短了。

网友:
我知道我的飞机为什么只能飞30多分钟,而你的能飞50多分钟。我的电调有问题,换了新电调2500mah能飞差不多50分钟。

网友:
牛逼,旅行航拍神器

网友G:
螺旋桨这么靠后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旋桨这么靠后好飞吗

好不好飞并不取决于桨和电机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
精彩!棒极了!

网友:
以前玩四轴,现在感觉还是固定翼好玩一些

网友E:
上一架手抛模式没调好,炸坏了,又做了一架3S18650,电机还是1806,改12g金属舵机,490克,4级风也随便飞50分钟,合适我的飞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一架手抛模式没调好,炸坏了,又做了一架3S18650,电机还是1806,改12g金属舵机,490克,4级风也随便飞50 ...

你这装的有点重啊,好飞不

网友(2021-08-09):
大佬你这精装的版本,飞控和gps装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