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inva固件后飞着飞着所锁油门

楼主(2021-05-08):
最近自己攒了个4寸小穿越f4的飞控GPS是bn880带罗盘的那种,昨天在楼下试飞时候一切定高和订单飞机马上往上窜一节,定点票的也挺厉害有遥控感觉都拉不回来的样子然后一会突然就锁
电机
了!是因为GPS信号不好么?还是其他的原因。请给小白解惑,定点要准的话需要调哪里?

网友A:
请问是哪个牌子的F4飞控

网友B:
论坛里有详细的调试教程,找找看

网友C:
定高上串看看是不是勾选了最小油门定高选项,同时你的最小油门设置太大。定点漂浮可能是电子罗盘收到干扰,四寸机空间小容易受干扰,可以在地面站上看下模型模型状态是不是在不停抖动。

网友D:
切定高,上穿是震动问题。自己上锁,可能是你的误操作,或者刷了靠版本的固件有这个问题,具体看日志

网友E:
我的御动力有时候也会蹿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