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睿思凯只有XJT协议,却没有ACCST协议?XM+无法对频??

楼主(2021-05-08):
我的睿思凯X9D只有XJT协议,却没有ACCST协议?XM+无法对频??如何解决?升级固件?还是升级硬 件??还是要加装高频头??

网友A:
我的可以和xm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和xm对频

新版的XM+不能对频,我原来的两个XM都能对得上,新买的就不行了?

网友:
估计你新买的XM+是ACCST V2.1的

网友:
我一直很想知道xm+能刷回旧固件不

网友B:
这种现象很正常,要么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刷成最新固件,要么接收机刷成可以对得上频的旧固件,后者能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很正常,要么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刷成最新固件,要么接收机刷成可以对得上频的旧固件,后者能更方便些 ...

谢谢,已经搞定,刷回了旧固件,能用了,只是为什么我的X9D没有ACCSt协议呢?外观上标有ACCST的字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很正常,要么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刷成最新固件,要么接收机刷成可以对得上频的旧固件,后者能更方便些 ...

上面的是B站教程,学习学习

楼主:
B站教程学习了,新的接收机固件太新了,对不上旧的控,接收机要刷回旧固件,方法如下

B站教程学习了

网友:
新款的都是V2.1的。要么XJT升级到最新固件,要么把接收机固件刷V1.7老的固件。这家公司也是神奇,天天鼓捣固件,上下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刷回了旧固件,能用了,只是为什么我的X9D没有ACCSt协议呢?外观上标有ACCST的字标哦

哈哈,估计你是把ACCST协议和ACCESS协议搞混了,这两个单词确实很象,前者所有的控都支持,后者2019版以后的控才支持

网友:
为了打击jumper公司的山寨,所以特地升级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