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T野马P51降落弹跳的问题

楼主(2021-05-08):
每次飞机降落高度距地面大约三四米时感觉受到了地面热空气的反弹不向下滑行降落,水平推杆再椎一点就突然下降太快触地反弹跳起,有什么手法和方法消除这一现象

网友A:
降落推杆很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推杆很有想法

油门关最小,滑到三四米高度它就不向下滑自动改平飞,我就只有推杆强行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关最小,滑到三四米高度它就不向下滑自动改平飞,我就只有推杆强行降落

收油还能平飞,说明还是速度快。固定翼正确的降落情况是:第四边开始收油降高,第五边对准跑道持续降高,距离飞手大约二十米时降到高度1米,随着速度持续降低,机头有下垂倾向,这时要适当拉住升降舵,使飞机保持一个仰角以及一个安全的下降率,并根据情况控制油门增减,直至后轮触地,再缓松升降舵,关闭油门。降落的主要难点在于对飞机失速点的把握,触地前失速的话,飞机就会掉在地上,速度过快接地的话,飞机容易弹跳。只有多飞多体会,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上面说的降落要领希望能在以后飞行中慢慢体会。分享一个我的90涵道机降落视频,桨机也一样可以做出这种降落姿态

唐山悟空 _ 分享一个降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115

网友:
不用推杆,让它自然滑下来,快落地了稍微拉一下。我的是六十多翼展的小野马,降落特性应该和ft的差不多吧

楼主:
关键是下滑到两三米高度时好像受到地面上升热空气的阻力它不下滑了,反弹改平飞只有再推一点可下降就有点猛了引起反弹跳起了。

网友:
P51降落打开襟翼

网友B:
那不是热空气,那叫地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热空气,那叫地效

天冷不明显,天热就反弹大了

网友:
lz尝试一下提前降低高度和速度,让飞机尽早进入你说的这种感觉,然后保持平飞或者稍微有仰角,让飞机自己降落
顺其自然,不要过多用人为的想法强迫飞机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下滑到两三米高度时好像受到地面上升热空气的阻力它不下滑了,反弹改平飞只有再推一点可下降就有点 ...

你所说的“反弹改平飞”状态,速度继续降低就会落下来了。

下滑速度还是过快了吧,提早减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反弹改平飞”状态,速度继续降低就会落下来了。

下滑速度还是过快了吧,提早减速就好了。

是的,下降速度有点快但慢了也不行,所以这个下降速度还是没掌握好,看来还是要多练练。

网友(2021-07-28):
真飞机也跳~!看二战视频里也跳玩玩IL2  模拟飞行, 控制下降率,提高点速度,一米拉平。把势能充分转化为动能。

楼主:
日本的航空母舰和零式战机?

网友D(2021-12-10):
看评论好墨迹,下次在这样关油门降落,落地前拉杆,完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换飞机了吧,这个可不是ft

楼主:
这是后买的蓝箭P51野马.图在电脑上一直传不上去,那天在手机上试了下就传上去了

网友E(2022-03-28):
不知道换更软的轮胎有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