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台钻拆除离心开关

楼主(2021-05-09):
以前在论坛买了个西陵小台钻,6毫米的,重量好几十斤,精度还行,
但是小小单相电机有两个电容使用的内部机械离心开关,
导致启动时卡塔声音,切换电容,
所以一直不喜欢,用的很少,
家里其他台钻,带锯啥的,
都是单相电机,
只有一个电容,功率750W,
也运行的好好的,
西陵台钻的电机最多也就200-300W,
却多余的使用离心开关两个电容,
我在想,换电机成本比较高,
能否把离心开关拆除,
只使用一个电容,
这样静音些,
也方便使用。不知道坛友是否有经验指导一下,
如何改装

楼主:
我查了下,
一般启动电容会比运行电容大,
使得启动扭矩很大,
我想只要把启动电容换成和运行电容一样大的,
这电机还能正常启动运转,
那么就可以直接把离心开关拆了,
用运行电容就行。
台钻根本不需要很大的启动扭矩啊

网友A:
方法 1.你把启动电容直接拆了,错相电容常连即可。
方法2 你把那个离心开关拆掉线引出来,自己做个手动切换开关,每次启动嗯一下先接启动,转起来再接错相。

不过小电机没有必要启动电容,估计厂家是不是考虑你钻头加压的情况带负荷启动,所以才分开了两个电容。  而平时使用。都是先空转了再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 1.你把启动电容直接拆了,错相电容常连即可。
方法2 你把那个离心开关拆掉线引出来,自己做个手动切 ...

是没必要的,我有个木工砂带机也是这样,用电子离合器切换两个电容,实际使用一旦电子离合器坏了,机器就出故障了,没用过电子离合器的一脸蒙逼,根本不知道为啥砂带打滑,电机发热,间距弹簧拉力调了又调,买新的砂带,走了很多弯路才发现电子离合器坏了,750W电机,就为了启动那点扭矩,根本没必要啊,

楼主:
对于家用小台钻来说,静音很重要,其实有条件最好都换成缝纫机电动车无刷电机啥的,只是换下的电机有点浪费,所以才自己改一下。

网友B:
就差一个字,为啥不买西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差一个字,为啥不买西湖?

西湖的和西陵的都一样重 啊,天知道西湖的工作台是光溜溜的,一个槽没有,西陵的有一个T槽,有了T槽也好安装工作台和夹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