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 EPO 螺旋桨破音

楼主(2021-05-09):
如题,心痒上了4S 1800 45C格式电池,朗宇三代2216 2600KV加60A电调,油门一半往上就破音了,请问各位老鸟啥情况,能解决吗,已经买了全网最好的凯丰仿APC马刀桨了,怎么解决啊,推力还行,破音了速度上的很慢---统一回复,在买美国正品APC 640后,问题解决,正品颜色比乾丰深一些,桨硬一些,价格嘛是乾丰10倍,但值得拥有,哈哈

网友A:
你试试穿越机的桨,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穿越机的桨,有惊喜

好的

网友:
大奖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穿越机的桨,有惊喜

大神是用6045三叶还是5045三叶啊~~

网友B:
我也觉得穿越机桨可能会好点,可以试下乾丰6042,6045什么的

网友C:
出现破音桨效就没了,建议大桨减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破音桨效就没了,建议大桨减小用

感谢大佬现身~~破音的原因是材质不够好吗,凯丰仿APC6040桨,换5045三叶桨,推力会减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穿越机桨可能会好点,可以试下乾丰6042,6045什么的

啊,我买了DAL 5046三叶桨,不晓得咋样,不会炸鸡吧,哈哈

网友D:
破音是什么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破音是什么操作

转速太高,桨的硬度不够了,发生变形。

你唱歌吼到最高音以上感受一下破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现身~~破音的原因是材质不够好吗,凯丰仿APC6040桨,换5045三叶桨,推力会减小吗

桨尖速度过快造成巨大的空气阻力,导致桨效骤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是用6045三叶还是5045三叶啊~~

6045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出现破音桨效就没了,建议大桨减小用

大桨剪小和直接用小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桨剪小和直接用小桨有什么区别呢?

推力会大很多

网友G:
我也是4s 2216,不过用的是40a的电调,没这个问题,这飞机用4s低速下反扭过强,手扔起飞必须全油反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4s 2216,不过用的是40a的电调,没这个问题,这飞机用4s低速下反扭过强,手扔起飞必须全油反杆

试试60A电调,一半油门起飞无压力,我是右手拿着右侧机翼前缘,向斜上方用力抛出,感觉飞机有向上的冲劲再抛

网友H:
这个配置,桨是不是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配置,桨是不是偏大了?

所以我买了5046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速太高,桨的硬度不够了,发生变形。

你唱歌吼到最高音以上感受一下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配置,桨是不是偏大了?

用了正品APC6040桨,上班测试了一下,还行无破音,果然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