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千元内控推荐!!!

楼主(2021-05-10):
手里有个i6想升级一下,b格高点飞固定翼的做工稳定性都说得过去的。

网友A:
小黄鱼买个T8FG

网友B:
radiomaster tx16s,你之前的接收机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C:
我用的睿思凯的X7 我感觉还行;
华科尔D10也可以啊

网友D:
咸鱼t8fg比较好的选择,副厂睿斯凯也这么多年了比较可靠了

网友E:
tx16s,等他一个2.4系统

网友:
TX18S 多协议的控 了解下!

网友F:
天地飞ET16

网友G:
华科尔D10刷最新的deviation系统,除了没有触屏,其他我觉得还挺好。经济适用型

楼主:
都调花了,选个最便宜的吧

网友H:
TX18S多协议高频头版本!绝对错不了,OPEN TX系统。彩屏的,实惠好用

网友I(2021-06-27):
华科尔d10或天地飞et07 也可以睿斯凯x7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