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快艇耗电惊人,求解

楼主(2021-05-10):
最近入手了一个快艇优迪903,长度64cm骚红色的,外观漂亮,入水试了下,速度也不错,可是让人遗憾的是耗电实在太快了,标配满电情况下,全速满油门3分钟就用完了,简直一点也不尽兴,电池和电线温度很高,估计负荷太大。还有就是声音奇大,电动的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油动的呢。通电测试,声音来自高速时的震动。打开内部看了下,没有任何问题,能做的就只有加点润滑油。还有一点不解,动力传动是通过钢丝传动的,为什么不用一根金属杆来传动呢?另外水刀,桨、转向舵都是尼龙的,要是换成金属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电船都这样,但是很少有全油门跑到没电的。都是间歇大油门,你的给电池一个喘息的时间,还能多玩一会。

网友A:
所以游泳比跑步累得多。

网友:
都是正常现象。
如果你真的全油门,而且3分钟才没电,说明你的电池真的可以。

网友:
全油能一直撑3分钟,我觉得这电池挺厉害的,软轴好调整出轴角度,903好像是o艇吧,换硬轴也可以,就是原厂装配难度应该会大很多,振动多半是联轴器那里的问题,可以自己尝试调整,换金属件可以增加高速稳定性,就是要自己根据船的姿态重新调整,其实娱乐跑跑,尼龙件是真的不错,

楼主:
不会吧,3分钟还厉害,电直3D那么耗电也能3分钟啊。电池是一个原装,一个是新的格式电池,都是2200MA,25C的。下来电池和电机线很烫。怎么调才能减小阻力和能耗呢,压水板需要调吗?

楼主:
外观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B:
做的真棒,学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棒,学习 了

买的成品,到手玩

网友(2021-06-13):
我也在玩你这个艇,确实蛮耗电,不过也很爽

网友C(2021-11-06):
我刚买的,经过上海海模队高级教练王俊如的调整,折去下水板,修平近水口,调小舵角。跑起来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经过上海海模队高级教练王俊如的调整,折去下水板,修平近水口,调小舵角。跑起来好多了。

怎么调整

网友:
耗电主要原因是运行中的介质阻力最大(滑动摩擦),飞行的航模在空气中相对阻力最小(滑动摩擦),其他跑在路上的车模(滚动摩擦)。船模要克服水中的阻力外,还有风带来的破浪阻力,还有桨片在水中转动的阻力。个人愚见认为船要克服的阻力最大,当然耗能也是最高的。没玩竞速船模之前觉得简单无趣。玩上了就颠覆了之前的浅显认识。

网友D:
旁观者对船模的认知度普遍比车模高,玩船不大会被认为是小孩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旁观者对船模的认知度普遍比车模高,玩船不大会被认为是小孩玩具。

因为船模小孩玩的人数相对少

网友(2021-12-15):
就是因为电船的续航让我劝退了,油船就不存在这顾虑。转油了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A:
所以游泳比跑步累得多。

网友:
这款多少钱,塑料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