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偶尔会转动困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10):
有时候转动好像被卡住了一样

网友A:
进沙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沙子了?

偶尔卡,动一动又好了,用气Q吹了应该是没东西

网友:
打开看看吧。可能进铁东西了。

网友:
里面有东西?

网友:
有点缺项了

网友:
某槽有匝间短路,磁力不一致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轴承问题

网友:
自己DIY电机驱动器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现象是油门小时转到某个位置就过不去,油门给大点又能过去。后来排查是因为某一相上臂栅极的自举升压电容焊接接触不良,导致这一相上臂mos没法有效打开。
LZ可以换个电调看看故障是否还在,要是还在就怀疑电机,故障不在了八成是我说的某一相半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