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倒装问题

楼主(2021-05-10):
各位!请问有没有把发动机倒装的?会不会时间久了燃烧室会积聚滑油或水分,尤其是二冲程的发动机!造成活塞顶住,把活塞连杆或曲轴顶坏了?

网友A:
不会,发动机倒装是非常正常的,每次燃烧室积聚的那一点点油下一次发动的时候就参与燃烧掉了

网友:
你说的进水顶活塞,可能并不是内部积聚的,而是从扫気口倒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发动机倒装是非常正常的,每次燃烧室积聚的那一点点油下一次发动的时候就参与燃烧掉了

我认为其实蓖麻油是不会燃烧的,每次都是经过内部之后排出去了。但是倒装二冲程燃烧室低于排气口,担心时间久了会留下,足够多了就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其实蓖麻油是不会燃烧的,每次都是经过内部之后排出去了。但是倒装二冲程燃烧室低于排气口,担心时 ...

容易淹火头导致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淹火头导致熄火。

富油淹缸的原因是你没插点火器就拿启动器在那怼,或者油针已经严重富油。

网友:
没一点问题,放心装

网友C:
不会的,基本上正确安装都不怎么会积油,我多数都用倒装,都还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基本上正确安装都不怎么会积油,我多数都用倒装,都还很好。

你是不是用的都是四冲程?而且倒装后,化油器整个都低于油箱了,与机器说明书上的要求都差了很多。合适吗?哈哈
来自微站

网友:
恩,我多用四冲,不过我不会让油箱高于化油器的,我一定会改,改到合适为止,换发也改,必须合适位置

网友:
倒装很正常吧

网友D:
我的所有发动机都是倒装的,一直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所有发动机都是倒装的,一直使用正常

你倒装用的有二冲程的吗?

网友E:
倒装重降容易磕到缸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倒装用的有二冲程的吗?

以前有,现在没有,二冲无论倒装正装,只要油针低于液面,燃料都有可能自动流进化油器,但可以用一些办法进行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装重降容易磕到缸头

这个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现在没有,二冲无论倒装正装,只要油针低于液面,燃料都有可能自动流进化油器,但可以用一些办法 ...

是哦,需要改变原来机身设计。

楼主:
后三点着陆吧?这个只能换了。

网友:
50CC的飞机发动机到装饰很正常的

网友F:
倒装发动机确实容易淹缸,但因为淹缸顶坏连杆,都是应为暴力启动。淹缸后手拨不动还会打手,用摩擦式启动器也会打滑,只要不暴力操作,基本不会坏。
至于混合气在气缸聚集的问题,这是富油才会发生的事,太富了就会熄火,应该没有正在运转时顶坏连杆的事。我一般是把倒装发动机的飞机翻过来,让发动机正着吸油,排油,再启动着车,稍微暖机。顺溜了再熄火,把飞机翻正,然后正常操作。
最近两次倒装的发动机,倒是有油箱太高的问题,前3点,加满油后倒灌发动机,顺着化油器往外滴,我都改造了油箱的安装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装发动机确实容易淹缸,但因为淹缸顶坏连杆,都是应为暴力启动。淹缸后手拨不动还会打手,用摩擦式启动器 ...

说了不少经验。
来自微站

网友:
反正我就没有试过发动机倒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