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B 5.2.2问题

楼主(2021-05-11):
MB 5.2.2,根据说明书一切调整完毕,一切正常;隔天发现最大正负螺距有点偏差,重新调整后,发现最大正螺距只能到6.3°,负螺距正常-12°。随后重新设置,但是正螺距始终达不到12°,百思不得其解,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找找拉杆的长度和说明书一样吗

网友:
遥控器油门在中间时测量螺距应该为0,这个是第一要确保的

网友A:
又搞啥新机了?

网友:
三楼zmzhsy正解

网友:
遥控器油门在中间时测量螺距应该为0,这个是第一要确保的

自己顶一帖,不知大家的螺距尺有何功能,就用我所用的回复momo188帖子的问题吧。
相信有很多模友都苦于没水平仪、只有螺距尺,但不知如何打直升机水平,
说说我的方法,(但我的三个舵机是用表卡调平的,)调飞机的水平就得先用大于螺距尺
盒子放到水盘上,让盒子在水平面上平稳后再把螺距尺放盒子里,按螺距尺 ZERO 归零
再把螺距尺放到直升机马达上给飞机打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顶一帖,不知大家的螺距尺有何功能,就用我所用的回复momo188帖子的问题吧。
相信有很多模友都苦 ...

方法不錯... 但如不小心掉水裡就麻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顶一帖,不知大家的螺距尺有何功能,就用我所用的回复momo188帖子的问题吧。
相信有很多模友都苦 ...

我们都是放电机上校准,因为有的机器是前倾的。
一直在讲的水平,其实是与主轴垂直。只是以前的机器主轴都是垂直的,所以就说要水平零螺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放电机上校准,因为有的机器是前倾的。
一直在讲的水平,其实是与主轴垂直。只是以前的机器主轴 ...

有水平,其实人的进步都是在错误中自我修正而成长的。想当年我的指导员给我上过一课,如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牙缝里因吃豆腐而粘了点韭菜,但你去告诉他,他是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因为人本性就不喜欢给点正错误。希望模友们大胆站出来给我们新手修正错误而快速成长吧

楼主:
问题解决,是我设置正负集体螺距那一步灯全都搞成蓝色了,负螺距最大应该是红灯;另外说到水平我还是以机身或者电机为水平来矫正的。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搞啥新机了?

卧槽,是你啊,我日,我搞的亚拓600XN啊,实在是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