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008

楼主(2021-05-11):
不是我不看说明书,是真的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7008接收器的1234567  对应的是什么通道 ?

网友A: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起落架,6、7、8、自定义。5通道也可设置为油机的熄火通道,6、可设双副翼,7、可设双升降,8、可接电或者油机的拉烟。

网友:
要7008的说明书留下邮箱

网友:
通道可以任意设置的

网友B:
对应遥控器的1-7通道,可以看遥控器sever通道动作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起落架,6、7、8、自定义。5通道也可设置为油机的熄火通道,6、可 ...

谢谢强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遥控器的1-7通道,可以看遥控器sever通道动作确定。

网友(2021-06-15):
我就在想,怎么供电,电调只想给陀螺仪,那接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