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烙铁焊接方面的大佬,小零件怎么能焊的美观

楼主(2021-05-11):
100比例的105济南舰,上层建筑窗眉焊接不牢,而且弄的锡哪里都是,还不太好看

就拿这张图片说吧,红圈里窗眉的焊接大佬们有什么建议,怎么能焊的比较美观

网友:
窗眉焊接不牢,而且弄的锡哪里都是
----那就用胶粘上嘛~~~

网友A:
这地方不受力,可以用两个小沉头螺丝固定

网友B:
可以的话,里面焊或胶

网友:
能不能用锡浆抹一点,然后风枪吹焊

网友:
小电摩,可以修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里面焊或胶

您说的是哪个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地方不受力,可以用两个小沉头螺丝固定

大佬,您的意思是直接用螺丝上住?

网友C:
这个用渗缝胶不是很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的意思是直接用螺丝上住?

我觉得可行,先打孔,再上螺丝,自攻丝或者螺丝都行,埋头的不明显,比胶水粘的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行,先打孔,再上螺丝,自攻丝或者螺丝都行,埋头的不明显,比胶水粘的可靠

行,先试试,不行直接用胶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渗缝胶不是很好么

那个胶见水了不就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先试试,不行直接用胶粘住

为了让埋头螺丝更好的嵌入里面,可以用略粗的钻头钻一点进去,这样螺丝就能完全拧进去且很平整

网友D:
3m双面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让埋头螺丝更好的嵌入里面,可以用略粗的钻头钻一点进去,这样螺丝就能完全拧进去且很平整

好的,谢谢您,方法一样一样的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3m双面胶可以吗?

3M双面胶,粘细铜丝之类的,胶露在外面不太好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胶见水了不就掉了?!

渗缝胶是溶解塑料来粘合的吧,怎么会水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渗缝胶是溶解塑料来粘合的吧,怎么会水溶。

我不是用塑料做的,马口铁的

网友:
自制的?还是谁家的套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塑料做的,马口铁的

那个也不适合电烙铁的,铁皮沾锡不怎么好,不能跟铜相比。用502/401试试,粘牢再上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也不适合电烙铁的,铁皮沾锡不怎么好,不能跟铜相比。用502/401试试,粘牢再上漆。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用铜丝做窗眉的话可以用电烙铁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用铜丝做窗眉的话可以用电烙铁焊上?

窗眉沾锡充分了,舰桥你怎么办?还不是一样,一个巴掌拍不响。

网友E:
必须把焊接点清理干干净净就容易上锡了,实在不行就用盐酸做助焊剂最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把焊接点清理干干净净就容易上锡了,实在不行就用盐酸做助焊剂最有效!

那个带有弧度的窗眉沾上助焊剂,电烙铁也没法完全按照那个弧度来,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把焊接点清理干干净净就容易上锡了,实在不行就用盐酸做助焊剂最有效!

这个部位点焊最好了,钎焊难,不说材料的差异,就是那么大的散热面积,电烙铁都很难胜任。

网友:
为什么要执着于铜片焊接?铁皮打磨完用ABS塑料+502做,它不香吗?

网友:
1首先要把焊接面,清洁干净
2分别给需要焊接的物件上锡,此处上锡的薄厚,关系到焊接的外与牢固程度,需要个人根据情况掌握
3将焊接件固定好位置,上少量的助焊剂后,烙铁头处于无锡的情况系,进行焊接
4完成后清除多余的焊锡

网友:
这个好办。先将两焊接面处理干净,注意不要处理得太宽,比作窗眉的铜丝略宽一点即可,将松香冫紧贴焊面(不是窗眉铜丝)用烙铁镀上一层松香,然后将窗眉铜丝贴在松香上,用烙铁镀上一层松香。接下将焊锡丝贴在窗户上方镀有松香位置,用烙铁薄薄的镀上一层锡,关键词薄薄二字。接下用镊子夹着窗眉洞铜丝用烙铁镀上薄薄一层锡,又要注意薄薄二字,然后用镊子将窗眉铜丝贴在窗户合适位置(注意舰桥一定要立着),然后烙铁沾锡,锡不宜多像一个小水滴大小就足矣,再在松香里沾一下,随后在焊接面从左向右缓慢拖过去,拿开烙铁用嘴轻轻一吹,过5秒松开镊子大功告成。烙铁一般30至50W即可

网友F:
这个好办。先将两焊接面处理干净,注意不要处理得太宽,比作为窗眉宽一点即可,将松香紧贴焊面(不是窗眉铜丝)用烙铁镀上一层松香,然后将窗眉铜丝贴在松香上,用烙铁镀上一层松香。接下将焊锡丝贴在窗户上方镀有松香位置,用烙铁薄薄的镀上一层锡,关键词薄薄二字。接下用镊子夹着窗眉洞铜丝用烙铁镀上薄薄一层锡,又要注意薄薄二字,然后用镊子将窗眉铜丝贴在窗户合适位置(注意舰桥一定要立着),然后烙铁沾锡,锡不宜多像一个小水滴大小就足矣,再在松香里沾一下,随后在焊接面从左向右缓慢拖过去,拿开烙铁用嘴轻轻一吹,过5秒松开镊子大功告成。烙铁一般30至50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办。先将两焊接面处理干净,注意不要处理得太宽,比作为窗眉宽一点即可,将松香紧贴焊面(不是窗眉铜 ...

单看文字还不太明白,您说舰桥必须得立着,意思是先把舰桥做出来然后再做这些细节的地方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看文字还不太明白,您说舰桥必须得立着,意思是先把舰桥做出来然后再做这些细节的地方是吗?

窗楣在窗口上方,立着焊的目的避免少量焊锡流向其它地方,即使有少量向下流,也是流向窗户孔,便于用锉修整掉

网友:
做的怎么样了!发些进度照片欣赏欣赏!我的还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窗楣在窗口上方,立着焊的目的避免少量焊锡流向其它地方,即使有少量向下流,也是流向窗户孔,便于用锉修 ...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G(2021-06-1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大功率电烙铁,大功率!大功率!低温纯锡焊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大功率电烙铁,大功率!大功率!低温纯锡焊丝。

单纯追求大功率不是好事,高温易导致锡氧化起壳焊接点面不光滑,反而导致焊接质量下降。电烙铁功率大小要根据被焊接材料面的厚度宽度来确定,焊接时选择含锡量百分之六十的锡最好,在对铜材用锡焊接时助火辛剂选择松香最好,无腐蚀性,无毒环保。

网友(2021-11-17):
引用 楼主:
那个胶见水了不就掉了?!

鱼缸胶伺候
天天水里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