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没有自稳模式吗?

楼主(2021-05-11):
用的X6的控。没试出来。。

网友A:
有,6g模式就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g模式就是自稳

左下的拨杆拨到最下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下的拨杆拨到最下面吗?

记得是往上拨是6g,可以看下说明书

网友B:
需要自己设置陀螺仪感度。我记得低于40就是3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自己设置陀螺仪感度。我记得低于40就是3轴模式

我现在拨到6G模式。斜盘就往左斜。。而且往右的舵量非常小。是要校准陀螺仪吗?

楼主:
我现在拨到6G模式。斜盘就往左斜。。而且往右的舵量非常小。是要校准陀螺仪吗?

网友:
我记得是双摇杆打外八字校准。悬停几秒钟降落就保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拨到6G模式。斜盘就往左斜。。而且往右的舵量非常小。是要校准陀螺仪吗?

摇杆左边打左下角。右边打右下角。灯快闪亮后松手。等他自检完成。然后两个摇杆。都打到中间最下面。灯快闪后起飞悬停个10秒悬停稳了。后慢慢飞下来。落地后就不要再动摇杆了。然后同样的操作。直到快散灯,变成长量亮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拨到6G模式。斜盘就往左斜。。而且往右的舵量非常小。是要校准陀螺仪吗?

原厂出来的拉杆有长有短很正常。6g能飞稳3d基本没问题你也可以把拉杆调成一样的长度。按,我刚刚说的操作再做一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出来的拉杆有长有短很正常。6g能飞稳3d基本没问题你也可以把拉杆调成一样的长度。按,我刚刚说的操作 ...

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摇杆左边打左下角。右边打右下角。灯快闪亮后松手。等他自检完成。然后两个摇杆。都打到中间最下面。灯快 ...

动态平衡,可惜多协议遥控没法进入这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态平衡,可惜多协议遥控没法进入这个模式

可以啊我用的futaba可以

网友E:
總有一天要習慣關掉的,還不如一開始就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