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科普下6303接收机的用法

楼主(2021-05-11):
小白以前用天9 一个舵机一个孔位 现在换futaba14 和6303接收机 但是我看6303就四个孔位啊! 假如控制八个舵机不同的动作 现在接收机只能插4个啊 剩下的4个舵机怎么办?另外和h1飞控怎么连接?在线学习...

网友:
6303接sbus通道。接到h1飞控。然后四个舵机插到h1飞控的ch1-ch4。我记得这个飞控上面有字直接写舵机的位置。

网友:
就一根线SBU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