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头罩胶圈你们怎么塞进去的啊?

楼主(2021-05-11):
500x的,感觉胶圈比打孔要大好多,硬塞不进去,都快裂了。
是要自己扩孔吗?

网友A:
以前的做法:胶圈捏出个角先塞进去,然后对面一点点拽出个圆圈来。

网友B:
扩点孔,然后买管704胶

网友C:
头罩上的孔要比头罩卡扣大1.5mm左右。不然胶圈也容易坏

网友D:
需要扩孔的,你看看说明书,扩到多大

网友E:
直接塞,塞好了上502。然后头罩胶圈上点润滑油,就不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