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翁炸机最惨的一次

楼主(2021-05-11):
【信天翁(肥翁)固定翼误操作导致最惨炸机之一-哔哩哔哩】https://b23.tv/iGY96T

网友A:
带了定位器吧,多远炸鸡?

网友B:
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C:
用的什么运动相机呀

网友D:
这个还好吧,不算炸

网友E:
还行,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了定位器吧,多远炸鸡?

没有带定位器,飞完航线回来炸的地方不远一公里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运动相机呀

机头骁途2S 垂尾飞萤Q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好吧,不算炸

还算比较幸运,撞到了极翼靠机身主碳杆的位置比较受力,要是其他位置这个速度直接就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行,可以修复

是的,已经修复,还好电装无事

网友B:
载重是多少,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重是多少,用多大的电池

21700 6S2P电池起飞重量2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