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怎么取直?

楼主(2021-05-11):
K130小机子的横轴一炸必弯,这玩意怎么取直呢?

用一块5cm铁钻了个2mm的孔 ,砸进去、在砸出来还是弯的,求教

网友A:
越是小越是难弄
一定要弄的话,先用玻璃滚一下轴,一般炸弯都是单拐点弯曲,找到这个点。然后用台虎钳做个压码,一片钳口中间用胶带直着粘一根废轴,另一片在两边粘两跟,间隔比横轴总长短,把那个找出来的最高点对准中间的废轴顶好,压一下测一测弯曲,如果压过头了,再反过来压。

网友:
技术活,熟能生巧

网友:
用金币,比特币,狗4币,诺基亚去砸正了。。

网友:
小鸡容易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是小越是难弄
一定要弄的话,先用玻璃滚一下轴,一般炸弯都是单拐点弯曲,找到这个点。然后用台虎钳做个 ...

好技巧,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点技术

网友:
这种轴校直还是很麻烦,因为有弹性  如果能买到成品就买成品

网友:
只提个建议,如此干了后果自负,用火烧红再想办法搞直

网友:
我今天主板烧了 不知道为啥

网友:
感觉各种轴都不太贵哦,直接换新的,自己矫正了,也不精确,会导致震动变大,得不偿失的。

网友:
节约这个钱带来的是震动的烦恼,我个人感觉没必要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