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Pro充电器入手初体验

楼主(2021-05-11):
之前用A9充电器,真正的每串电池独立平衡充!
缺点是只能通过平衡头充电,4A以上电流充电平衡头就会发热,冲大电池5A平衡头烫手,但是充电速度不够用,瓶颈就在平衡头过大电流发热严重(A9最大支持8A)
最近出了A9的升级版A12Pro充电器,在保留每串独立平衡冲的前提下加入了通过XT60头也就是电池正负极直接大电流串冲,这样就解决了之前A9充电慢的缺点,可以先最大20A(可调)电流串冲快满了后以最大5A(可调)电流在进平衡!要知道其他充电器一般均衡电流不过1A左右所以A12Pro均衡速度比其他充电器要快,有的充电器充电最耗费时间的就是均衡阶段!
并且A12Pro充电器还增加了1V-52V恒压恒流大功率可调电源功能,还有直接接T12烙铁手柄变身烙铁驱动器!外场焊接也解决了!并且输入电压也非常宽。建议充电器供电使用24V,不得不说这个充电器真是个宝!市面上唯一一款能只用平衡头充电,或者只通过XT60口串冲,或者两种同时使用的充电器!

网友:
进步明显

网友:
最近也想入这个充电器

网友A:
烙铁双线就可以控温么?

网友:
666  12s直接充,玩大机的方便了

网友:
功能好强大呀顶一个

网友:
设计的很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可算是舍得弄个宽电压输入了,之前A6 A9 那电压输入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双线就可以控温么?

烙铁只要两根线就可以实现加热和温度反馈!

网友:
都知道un出的充电器是好东西 但是这个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烙铁只要两根线就可以实现加热和温度反馈!

这。。。测阻值差?

网友B:
市面上唯一一款能只用平衡头充电,或者只通过XT60口串冲,或者两种同时使用的充电器!

不敢苟同
只用平衡头充电                        B3就行
只通过XT60口串冲                   好像所有的(除了B3)都可以串充
两种同时使用的充电器              除了B3好像都行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这充电器的优点就是平衡电流超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测阻值差?

你可以了解下T12烙铁,测温原件和加热丝串联在一起的,工作时加热一下,然后停下,检测温度,高了停止,低了会在加热一下,循环往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唯一一款能只用平衡头充电,或者只通过XT60口串冲,或者两种同时使用的充电器!

不敢苟同

您要是真咬文嚼字的话
我说的是同时拥有这些功能的充电器
B3只能平衡头冲,不能串冲吧?
你说其他哪个都能串冲没错,他能单独平衡头冲吗?
我也跟你咬文嚼字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了解下T12烙铁,测温原件和加热丝串联在一起的,工作时加热一下,然后停下,检测温度,高了停止, ...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C:
此款充电器要实现大电流串联快充的话,一定要满足同时12S的要求!例如就是必须2块6S,或者4块3S同时充电才能有快充功能!否则串充功能没有的,只能通过平衡头平衡充!要想实现单块电池串联快充,只能从12S插口插入,换句话说,如果不能满足有12S同时充电的话,其实只能对一块电池实现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款充电器要实现大电流串联快充的话,一定要满足同时12S的要求!例如就是必须2块6S,或者4块3S同时充电才 ...

哈哈哈,你没用过吧?
估计有一部分人会这么认为,我朋友刚买了这个充电器,我让他试试冲3S电池效果,结果他说他只有3块3S,还差一块才能吧那个串冲板插满,他认为必须插满了才能冲,否则不行跟你想的一样。
其实不然,冲几块都行。随便冲,不管串冲还是平衡冲都行!冲几块就选有几个XT60头的那个区域,把这个区域插满就行!从最上面的只充1块的A区,到最下面同时冲的4块的D区插上对应数量的电池就可以,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
如果设计充电器的工程师设计出来你说的那种充电器谁还会买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款充电器要实现大电流串联快充的话,一定要满足同时12S的要求!例如就是必须2块6S,或者4块3S同时充电才 ...

对,就像楼上说,只有一块,不管几S,就直接插最上面的12S的平衡头和对应的xt60插口,就可以20A搞起了,好用方便

网友D:
那一串平衡线两端只要还保留是小号插头插拔的就注定过不了太大电流,那两根粗线不是都连的12S头尾两端吗 ??还是串充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串平衡线两端只要还保留是小号插头插拔的就注定过不了太大电流,那两根粗线不是都连的12S头尾两端吗 ? ...

你可以想像成一个通过平衡头充电的充电器加一个串冲充电器组成的结合体,并不是两根红黑粗线连接的就是12S平衡头插口的两端,红黑粗线跟插平衡头的口没关系!
如果拿一块12S电池来说,电池的红黑粗线的确连着平衡头的两端,但是对于充电器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充电器要充各种类型的电池,如果设计成你说的样子那可不就只能冲一块12S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串平衡线两端只要还保留是小号插头插拔的就注定过不了太大电流,那两根粗线不是都连的12S头尾两端吗 ? ...

像上边我说的,你可以看成一个只通过平衡头充电的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5A,加一个串冲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20A的两个充电器的结合体!
所以你想通过平衡头冲也行,别超过5A或者通过红黑粗线充,别超过20A,哪种模式冲你自由选择!
还有个优点,别的充电器不具备的,比如这块电池压差非常大,其中一串没电了,其他几串都是满电(打个比方,就说压差大的旧电池)这种情况一般充电器只能小电流均衡工作,均衡电流不超过1A,慢慢的比这个没电的电池均衡满了才充电结束,非常消耗时间,而这个A12充电器可以以最大5A电流来做这个均衡工作!因为它可以通过平衡头充电啊!其他充电器没有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没用过吧?
估计有一部分人会这么认为,我朋友刚买了这个充电器,我让他试试冲3S电池效果,结 ...

就是买了以为3S的只能插3S的档位,按你这么说是分电池个数而不是电池的S数来插平衡充接口。说明书没有说明,销售商也不清楚,所以后来退回去了。手上有A9和308 ,暂时先用着了。

网友(2022-01-30):
平衡板好清楚比如你两个6s组成一个12s就必需要第二排而且两个平衡头不能插乱。

网友(2022-05-15):
强调一下:这个充电器配的是一个“串充板”,不是先前A6/9那种“并充板”;所以电池连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网友E:
多少個大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個大洋呀.

当时700块钱!现在价格高的离谱还没货买不到

网友:
700個大洋可以接受,如果接近1000就要考慮一下.

网友(2022-11-16):
供货复产还有希望吗?

网友(2023-02-01):
什么时候复产~高价求购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