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电源正负极

楼主(2021-05-12):
请问是这样接的嘛?万能表坏了。

网友A:
电解盐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盐水试试

不会

楼主:
我拿充电器通电测试了,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B:
拿充电器试正反风险太高了吧。可以找个二极管串联灯泡或者电机测试

网友C:
不需要跳线吗?

网友:
买个数字万用表最便宜的不到20元。没万用表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充电器试正反风险太高了吧。可以找个二极管串联灯泡或者电机测试

已经搞好了,就是拿充电器直接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跳线吗?

跳线什么意思,请科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跳线什么意思,请科普

有的电源是需要短接某两个脚才会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电源是需要短接某两个脚才会供电的

哦,这个不需要哈

网友:
我有个27V55A的电源

网友:
直接怼太危险了吧,万一错了就嗝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