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试过更换元件提高电调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1-05-12):
电调的电流过大导致发热超过极限,这个主要是来自mos管。那么有没有试过更换mos管提高驱动电流?因为我发现很多电调,用的mos管并不是内阻很小的。

拆了家里几个电调,XXD的mos管型号是IRFR2405,这个管子的最大电流是56A,导通电阻是16毫欧姆。这个换成3毫欧的,电流能扩大5倍。或者说,相同的发热量,管子可以承受5倍电流。
好赢天行者20A的mos管AP85U03GH,和40A的电调的驱动管差不多,导通电阻为6毫欧姆,这个完全可以换成3毫欧左右的,可以达到40A的电流。而重量却只有好赢天行者40A的一半。

网友A:
厂家的设计师是专业的

网友:
换mos挺麻烦吧,不如直接换电调

网友B:
换mos管成本不低吧

网友C:
散客单买mos管价钱不是很合算,加上这笔钱,完全可以买一个高价的性能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设计师是专业的

不要迷信厂家,厂家要考虑成本,厂家给的不是性能最好的,而且最好卖的。比如说,一个开关降压模块,5V3A的,也就10来块钱,但是一般30A以下的都不给你做。而小电流的其实很需要,因为用高电压,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客单买mos管价钱不是很合算,加上这笔钱,完全可以买一个高价的性能更好的

问题是,性能更好的没有啊。
以好赢天行者来说,30A的30g,40A的40g,如果更换mos管能达到50A,重量不变的话,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mos管成本不低吧

现在大电流N管不贵,1块多。6个也就是10来块钱。如果能提升一倍电流,那就太爽了。而且重量还不改变。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更换采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迷信厂家,厂家要考虑成本,厂家给的不是性能最好的,而且最好卖的。比如说,一个开关降压模块,5V3A ...

厂家觉得没有市场所以不这么做,有这种需要的基本都买UBEC去了。
我觉得与其更换MOS那么麻烦的事情,不如重新设计一个散热片,发热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D:
想换就试试,试过就知道了,和3级管不同,MOS管是电压驱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换就试试,试过就知道了,和3级管不同,MOS管是电压驱动型.

这个没关系,mos管都处于完全导通状态,只要更换的场效应管5v下的内阻更小。
有刷的我换过,应该电路简单。无刷的打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客单买mos管价钱不是很合算,加上这笔钱,完全可以买一个高价的性能更好的

如果有闲置mos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觉得没有市场所以不这么做,有这种需要的基本都买UBEC去了。
我觉得与其更换MOS那么麻烦的事情,不 ...

我今天刚拆了一个mpu6050到另外一个飞控上了,为什么觉得mos管更换麻烦?拆半分钟,焊上半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刚拆了一个mpu6050到另外一个飞控上了,为什么觉得mos管更换麻烦?拆半分钟,焊上半分钟。

并联过孔个数,堆锡厚度,是半分钟能搞定的吗?

网友E:
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工程量挺大的,奉劝没有本事的别折腾。另外,换的意义也不大。因为低级的电调换管子不值得,高级一点的电调用的管子也不差,换了提升也不大。所以综合而言,不建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过孔个数,堆锡厚度,是半分钟能搞定的吗?

不用并联和堆锡啊,只是换。

网友F:
不用费劲了。低端电调可以折腾一下。好盈飞腾以上的电调根本没必要折腾。自己买的散装mos一致性就是第一道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费劲了。低端电调可以折腾一下。好盈飞腾以上的电调根本没必要折腾。自己买的散装mos一致性就是第一道 ...

一致性的影响几乎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工程量挺大的,奉劝没有本事的别折腾。另外,换的意义也不大。因为低级的电调换管子不值 ...

高端电调可能都是用好管子,但是低端的电调的管子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闲置mos管呢?

那就折腾呗,小电调几十块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