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个接收的么,求解2s如何实现电压回传

楼主(2021-05-1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收?

一个微型接收,好像是dwhobby产的

网友B:
你看看它是否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它是否有这个功能?

有,1s可以回传

网友C:
我乱说一下,即然1S可以回传,那就把2S电池的负端那一节电池从平衡头引出给它就是了。看是不是和这个帖子的一样?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D0%CD%BD%D3%CA%D5

网友:
接收机功耗低,可以就用其中的1S供电,它的回传电压小于等于另一个单元的电压,也可以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乱说一下,即然1S可以回传,那就把2S电池的负端那一节电池从平衡头引出给它就是了。看是不是和这 ...

用2s是电池接无刷电调再接接收,他就只能检测bec电压5v电压,按照你的意思是平衡线中间那跟引出来接板子上的负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s是电池接无刷电调再接接收,他就只能检测bec电压5v电压,按照你的意思是平衡线中间那跟引出来接板子 ...

来看图:

网友:
这是集成电调的内个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看图:

这样可以,但是一片电池还得负责带舵机,也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但是一片电池还得负责带舵机,也不是最佳选择

舵机一般只在动作时耗电大些,平时若无阻力则电流很小,若是担心电池不平衡,可外接BEC给舵机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一般只在动作时耗电大些,平时若无阻力则电流很小,若是担心电池不平衡,可外接BEC给舵机提供电源。
...

感谢指导,现在茅塞顿开

网友:
接0504的图很清晰,但是lz要注意到底希望给舵机多少V电压。如果还是想用BEC的5v特别是电池容量小的话,那就把舵机线的正极接在bec上就ok了。
这里有两点,第一这种接收机上1.0插头的舵机很多是4.2v的,不一定支持5v,比如平政1.7和1.9g舵机,我试过5v舵机会发热有隐患;第二是要注意所有用电设备要共地,拿不准的话量一下或者无脑手动共地

网友(2021-10-29):
有个可以回传电压的接收机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