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改舵机云台FPV和喷水机构

楼主(2021-05-12):
如题,采用380电机水冷套,加了配重,动力改为攀爬用390低速电机,电调采用734A上的电调,摄像头采用200mw图传摄像一体机,并用Y线和电调线并联,设置了一个开关按键和灯光并联,电源是水泵和电调并联,电池采用2S 4800电池,话说满电电池都吃不够电压,看来未来我真的可能需要双电池了,遥控选用天地飞ET07~~~~
下面看图和视频吧

网友A:
5年前做的3810顶一下!我装的是550电机,三分之一油门就跑得很快了。看来我也得给它装上摄像头和图传,这样可玩性又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前做的3810顶一下!我装的是550电机,三分之一油门就跑得很快了。看来我也得给它装上摄像头和图传,这样 ...

fpv船,尽量越慢越好,越慢越有感觉

网友B:
改装成本都够买好几条新拖轮了。

网友B:
你的马达用水冷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装成本都够买好几条新拖轮了。

我觉得做这条船成本不高呀!空船壳,甲板还有些abs板几十块钱搞定!电子设备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我的550电机跑这船轻松的很,电机没啥温度,所以也没有用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马达用水冷了吗?

没有,就普通的散热片,所以用攀爬电机,要求就是慢速,本身少发热,而且看下那个电机连接轴,我用的原厂了,买了好几个,如果过热的话,那个会化,所以我就慢速的跑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成本都够买好几条新拖轮了。

额,也还行吧,ET07不到500,舵机云台30?摄像头一体那个120,泵和管子最多也就40来的吧,电机电调用的攀爬的,按100算,加上辅材配件什么的按80算,其实过去用的MC6B可以更便宜;整体改造费用也就不到400(不算控),900(算天地飞控),520(算MC6B控),船也就350吧,加起来也没几个钱吧,比整体随随便便上千的船便宜不少呢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做这条船成本不高呀!空船壳,甲板还有些abs板几十块钱搞定!电子设备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我的550 ...

550电机怎么装进去的?原配380马达我用2S电池,跑着我都觉得好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也还行吧,ET07不到500,舵机云台30?摄像头一体那个120,泵和管子最多也就40来的吧,电机电调用的攀 ...

这个倒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电机怎么装进去的?原配380马达我用2S电池,跑着我都觉得好烫!

估计他是吊装式电机架,或者自己弄个电机架用胶固定,吊装的话,附近有四个螺丝孔可以固定板子或者支架,反正不可能用原版的电机架,而且做吊装可以做个整体的板子,把舵机座也给改出来了

网友C:
3810的壳子是万精油,我至少看到了用3810壳子改成的6种船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10的壳子是万精油,我至少看到了用3810壳子改成的6种船型

主要是那么便宜的船体,空间也大,而且改造空间也大,我个人感觉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便宜

网友D:
老哥怎么后退?是直接电机反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他是吊装式电机架,或者自己弄个电机架用胶固定,吊装的话,附近有四个螺丝孔可以固定板子或者支架, ...

像我这种动手能力差的爱好者,做不到这种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怎么后退?是直接电机反转吗?

是的,我的电调是双向的,这个船型也可以后退的

楼主:
已增加云台同轴水枪测试视频,话说,这个水枪还是没力气啊,打的太近了,泵没劲是一个原因,估计喷口也是有点粗了,我回来测试下再换个小口点的喷口吧

网友E:
3810随便改改,喷烟,拉警报,喷水,配人偶。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10随便改改,喷烟,拉警报,喷水,配人偶。

水枪我换头了,射的远了点,但也就远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普通的散热片,所以用攀爬电机,要求就是慢速,本身少发热,而且看下那个电机连接轴,我用的原厂 ...

我的没有水冷 上周玩了半小时电机把电机座烫坏了 塑料联轴器烫坏了

网友(2021-06-11):
用4G8通道三四十元的遥控器,接受板先驱动二元钱一个的双刀三档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可负载5A的有刷电机,便宜又可靠。电调烧的坑!

网友:
继电器包邮的2元一个

网友:
【让我们荡起双桨-哔哩哔哩】https://b23.tv/kQhFyK

网友:
四通道,四个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枪我换头了,射的远了点,但也就 ...

【DIY消防救援船-哔哩哔哩】https://b23.tv/w4cWBF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消防救援船-哔哩哔哩】https://b23.tv/w4cWBF

不错,就是重心有点高了,造成船整体是斜着的,对了,你这个是比例遥控吗?看不太出来,动力也是有点慢了,我估计在小区水池没啥问题, 如果去河的话,可能有些费劲,可以试着上大扭力低速攀爬电机,好用的多,上层建筑的确好看,就是高了点

网友:
买了个8通道5G遥控,加六个继电器,4个18650花了60几元。差速双水下电机38元,20元船壳,20元栏杆。其它打火机和其它杂件信手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