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 EPO 终极配置,终于验证完毕

楼主(2021-05-12):
小弟3月入魔,在炸了两架苏27之后,终于搞出了最强EPO腰推,全机俄罗斯勇士表演队涂装,电机朗宇三代2216 kv2600,好盈60A电调,国华9G 数码金属舵机,正品APC6040(很重要),格式4S 1800 45C电池,天地飞7遥控,NX4飞控,机身下部,腰部5MM碳杆加固,耗费碳杆2米筋斗,眼镜蛇机动无压力,请各位欣赏,如果想买这款飞机可以参考我的配置,模拟器20小时,实际飞行10小时左右,还请各位大神看看还有啥改进的。涂料马利,黑,朱红,群青,钴蓝,上色前打肥皂清洗,哈哈

网友A:
飞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涂装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几次就知道了

飞了10个小时啊,哈哈

网友:
经验都是炸出来的,继续努力

楼主:
真机也有飞控,增稳的,不然炸几十次了,每次失控都是控制杆回中就好了

网友B:
多谢分享!这就是买98块钱白板机那个SU27吧。请问起飞重量多少?推重比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机也有飞控,增稳的,不然炸几十次了,每次失控都是控制杆回中就好了

多的不说,祝你早日摆脱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这就是买98块钱白板机那个SU27吧。请问起飞重量多少?推重比多少?

我这个因为60A电调和2216电机的缘故,还有4S 2300格式电池236克,全中850G,但是推力1400克,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的不说,祝你早日摆脱飞控吧。

现在丢了飞控,努力飞行,64涵道飞翼F18买了拼好了,准备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丢了飞控,努力飞行,64涵道飞翼F18买了拼好了,准备飞

恭喜进阶,稳妥起见,首飞涵道机,你也可以再把飞控装上,适应以后再拆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进阶,稳妥起见,首飞涵道机,你也可以再把飞控装上,适应以后再拆了飞控。

强制戒飞控,准备挂咸鱼,哈哈

网友:
建议换舵机

楼主(2021-06-11):
这是国华的舵机,金属数码齿,不是辉盛的辣鸡,哈哈

网友(2021-07-29):
引用 楼主:
这是国华的舵机,金属数码齿,不是辉盛的辣鸡,哈哈

换舵机吧,国华的很垃圾

网友D:
三通道混控不如飞板机经济实用,耐炸好修复。这套电装装板机上想必动力澎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通道混控不如飞板机经济实用,耐炸好修复。这套电装装板机上想必动力澎湃。

板机坏手感,开关手,这飞机已经停飞,飞涵道了

网友E(2022-03-02):
你这是27多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27多大尺寸的

淘宝搜 苏27 腰推 EPO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苏27 腰推 E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