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刀

楼主(2021-05-12):
请问水刀的材质,是碳纤的更好还是不锈钢的更好?

网友A:
可以找碳纤维和不锈钢水刀各一片,各自装上延长手柄,然后拿两者刀刃互砍,看看各自的损伤情况,答案就在两种水刀刀刃互砍后的损伤状况中。
开放水域中不是没有水中漂浮物的,例如常见的树枝等,船在这样的水域中高速行驶,难免会遇到漂浮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碳纤维和不锈钢水刀各一片,各自装上延长手柄,然后拿两者刀刃互砍,看看各自的损伤情况,答案就在两 ...

看了前半段还以为你在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碳纤维和不锈钢水刀各一片,各自装上延长手柄,然后拿两者刀刃互砍,看看各自的损伤情况,答案就在两 ...

百度了一下:
碳纤维比钢结实。钢材的强度虽然很高,但不及碳纤维。钢的重量也是很大的,会给其运输搬运带来很大负担不便,而且钢材化学性质不稳定它一接触到大气、水、化学物质容易受到腐蚀,其拉伸强度也低于碳纤维。碳纤维的强度是钢材的4倍以上,且硬度是很强的,而且重量只有钢材的1/4,非常轻便,便于搬运。且用碳纤维如果代替钢材使用不仅不会降低强度还会减轻重量一举两得,碳纤维的化学性质很稳定,在水中也不会生锈。此外碳纤维的膨胀系数低,伸长率低,不易走形变形而且寿命更长,与钢材相比碳纤维略胜一筹。
这样看来,碳纤维材质的水刀更好

网友:
高速的话用不锈钢的吧,前缘可以做的很薄,碳纤维不耐磨,很脆,前缘没法做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碳纤维和不锈钢水刀各一片,各自装上延长手柄,然后拿两者刀刃互砍,看看各自的损伤情况,答案就在两 ...

所以……
还烦请给出您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

麻烦您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
还烦请给出您的答案

答案应该是不锈钢更合适,因为更耐用。除非你很有钱,或者手上有用不完的碳纤维水刀。
你前面百度的内容,只是在广义上比较了钢和碳纤维的强度。碳纤维板材成品是由碳纤维和粘合剂构成的,通常是成多层片状结构的。这种片状结构的端面是结构最不稳定的所在,而水刀的刃口恰巧是在端面上。楼上有朋友已经给了你不锈钢的答案,也就是基于此。用碳纤维做的水刀高速状态下只要遇上树枝之类的障碍物,就会刃口崩溃损坏,而不锈钢就会顽强扛住。最好的现实例子就是市面上有用不锈钢做刃口的刀具,但是没有碳纤维做刃口的刀具,因为粘合碳纤维的粘合剂本身强度并不强,而且还脆。
其实答案本来就应该你自己去获得,就按照我前面给你的方案,拿不锈钢水刀和碳纤维水刀的刃口相互碰撞一下,答案立刻就会给你的。而且这个答案是你自己通过实验获得的,要比任何别人给你的答案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应该是不锈钢更合适,因为更耐用。除非你很有钱,或者手上有用不完的碳纤维水刀。
你前面百度的内容 ...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M390或S90V不锈钢,割鱼割树枝一把好手。

网友C:
当然碳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碳纤维!

请教一下什么理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什么理由?

强度足够用,轻。除非你不在乎速度竞速艇都想尽一切办法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足够用,轻。除非你不在乎速度竞速艇都想尽一切办法减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度足够用,轻。除非你不在乎速度竞速艇都想尽一切办法减重

你的船用的碳纤维水刀吗?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船用的碳纤维水刀吗?发图上来看看。

我的船用铝的,碳纤维的贵,买不起

网友:
经常砍到东西,曾经夹过一条小鱼带回来,留下一缺口,回来砂纸磨一磨继续用。
如果碳纤的估计就得断了。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A:
答案应该是不锈钢更合适,因为更耐用。除非你很有钱,或者手上有用不完的碳纤维水刀。
你前面百度的内容 ...

非常赞
延伸一下 不要光想着硬度,一个好的产品 要考虑它的综合性能,开放水域有杂物不用细说,碰撞后的事呢?

碳纤维材料都出多少年了,无脑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玩意破损修复极难,补上强度也没了保障,日常玩又不是比赛 那点重量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碳纤维和不锈钢水刀各一片,各自装上延长手柄,然后拿两者刀刃互砍,看看各自的损伤情况,答案就在两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