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有没有用这种三防漆给飞控电调做防水保护的

楼主(2021-05-12):
(无正文)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我用过瓶装的

网友:
卡夫特704

网友:
喷完干了之后再用704灌封

网友:
自喷的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A:
这个只是保护线路板上裸露敷铜的,对于焊点和外露引脚什么都起不到作用,还是要用结构胶来密封,比如大家说的704硅橡胶,工业上不需要重复打开的可以直接用环氧树脂进行封闭隔绝。

网友B:
用带硅字类的胶水就是作死,用三防漆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几块钱一瓶的清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带硅字类的胶水就是作死,用三防漆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几块钱一瓶的清漆就可以

W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保护线路板上裸露敷铜的,对于焊点和外露引脚什么都起不到作用,还是要用结构胶来密封,比如大家说 ...

704不会影响电调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704

704不会影响电调散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4不会影响电调散热吗

会。然而电调使用导热垫加上散热片来散热的吧。

网友:
喷上后能去除吗

网友:
结论是什么

网友:
主要是芯片表面要能散热 引脚喷一喷可以 提前洗干净板子很重要 硅胶去除很麻烦 防水很好

网友(2021-10-26):
我两个飞控,都是涂了三防漆之后,莫名其妙的就挂了……外观看不出任何痕迹。不知道是不是三防漆的作用?有类似经历的请分享出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