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给个绕线图

楼主(2021-05-13):
亚拓850mx烧了,不舍得扔,想改粗线,求个绕线图,还有红色底座怎么才能完整拆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出来

快敲碎了都敲不动

网友:
加热,我是放在燃气灶上加热3-5分钟,用隔热手套左右拧就出来了

网友:
自己磨个拉马也可以

网友:
这个底座和定子之间是高温环氧胶水

网友:
定子,用热风枪吹,把胶水吹软化了就能拧出来。12级定子的绕线方式,有的,参考链接里的方式
https://wenku.baidu.com/view/e98 ... 0e7cd1842518a5.html

网友:
别倒腾了,弄好了,改天飞飞突然磁钢又掉了,直接换新的拉倒

网友:
里面应该有根销子

网友:
没经验的绕不好的,效能差,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底座可以不拆,直接绕进去,用牙签什么的整理一下就行

网友:
我做了套专门的工具拆,或者可以车卡环槽改卡环拆装

网友:
绕线图参考这个网站,设置下参数就可以给你绕线图了,
实际参考绕过五六个电机了
看不懂就翻译页面吧
http://www.bavaria-direct.co.za/scheme/calculator/

网友:
拆的时候没有记线径,匝数,几根并绕吗,记的话直接按这个绕就行了,方向别反了就行。

网友:
我有个转子坏了的,可以拼一个

网友:
手动绕线

网友:
要不,就切了吧

网友:
怎么烧的?
来自微站

网友:
没多钱的东西何必折腾,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