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手又痒了,准备再入一个眼镜,请教选择问题

楼主(2021-05-13):
15到17年玩过穿越,用过鹰眼睿视旗舰版屏和肥鲨HD2,最近想升级眼镜,暂不考虑数字图传。两千到三千价位里看了skyzone 04L和肥鲨ATT V6,听说skyzone有时候会黑屏和闪屏,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肥鲨这款眼镜用的人也不多,不知道好不好用,请教该怎样选择?是否应该加钱上HD2?

网友:
1、直接大疆V2眼镜吧,加个小飞手大师版。
2、肥鲨HD02。配个RF接收机
3、skyzone04o
以上都是旗舰型眼镜。
我个人建议选大疆,我用的就是1选项。

网友:
肥鲨V6,skyzone送的接收机不行,只能用分级模式,融合模式有些摄像头兼容性不好,买V6,再自己买个RF挂上,香喷喷

网友:
模拟就别考虑啦,重复投资。

网友:
DJI FPV眼镜及天空端,有条件再上个RF,这样的话数字加模拟通吃,再单纯入模拟眼镜不值个。

网友:
虽然我用模拟,有钱还是建议买大疆,不后悔

网友:
我还一直有skyzone02x  至于黑屏从没发生过

网友:
这个组合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