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交流:个性化升级改造国产旗舰挖机模型卡勃力特K970

楼主(2021-05-13):
进口豪华挖掘机模型动辄十来万的历史大概就要快结束了!
国产旗舰机卡勃力特K970虽然价格并不便宜,但也要比进口机温和得多。
更何况,它在核心性能上是有非常多的优势的。

根据5iMX评测室的初步测试,发现K970在以下方面比进口机更胜一筹:

1. 油泵:4mpa的压力,力量够大;运行起来噪音却很小。它是我们所接触过的挖机模型中,油泵声音最小并且最好听的。开启油泵之后,你甚至会怀疑油泵是否已经处于运转状态,与那些宣称“静音油泵”的进口机比,K970上的这个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静音油泵。

2. 阀的精度很高,支持做精细的动作,例如穿针引线之类的;由于标配的遥控器是PL18这种档次相对较高的遥控器,因此摇杆的控制跟手性也很不错,控制精度给人很爽的感觉。当然对于K970这种重型挖机来说,4mpa的油泵压力也保证了它拥有足够让你爽的力量。

此外,当静置时,K970的大臂、小臂、铲子的位置也可以很牢固的保持,这说明阀的精度很高。
据了解,它并没有使用止逆阀,而仅仅是依靠换向阀来保持位置。使用止逆阀是变通的方案,并不是最好的方案,尽管它有效,但会影响动作的执行手感。
但不使用止逆阀,力臂的位置可能就会因为油路中的各种精度问题而导致保持不住位置,呈显出“掉高”的现象。
而K970的各个液压动作执行单元都没有出现“掉高”的现象,这真是大快人心!

3. 细节多。K970可能算是到目前为止,国产RTR(到手玩)挖机模型中细节最为丰富的。在进口挖机模型中的不少选装配置,在K970都是标配。当然K970也有一些选装配置,全配上,会更加的豪华,仿真度也会更高。

作为标配的K970来说,尽管它看上去已经快武装到牙齿了,但玩家的个性化需求总有千万种。
比如配色、质感这类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只能通过定制方式来实现。

以下案例,或许也能给玩家和厂家带去一些参考。
让国产旗舰K970,变得越来越完美。

首先,咱们的个性化升级改造就是履带的颜色。
银色外观的履带,更接近于金属的本色,它是K970的标配颜色。
而灰色的履带,则是升级之后的效果。虽然对于配色这件事,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所以这里我觉得灰色更好看,只代表个人喜好,不喜勿喷,谢谢支持!

要想对履带重新做涂装,就要把它从K970挖机上拆下来。
拆除蹬车梯和引导轮侧板是第一步。
注意上图中A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孔。引导轮具有张紧机构,要想把履带拆下来,需要用力把引导轮往里压,然后用螺丝刀插入A位置,使用张紧机构固定位置。这个操作有一定难度,新手切莫轻易尝试。

两条履带已经被完全拆下来了
要重新做涂装,还需要把履带进一步解体,解体成一片一片的零件,然后再逐个进行涂装处理。

这就是张紧机构,弹簧很硬。

K970标配有油缸护板,这个配置对细节的提升非常大。这是一个很实用,而且很好看的装置。
但是标配的护板是镜面光泽的,就像镜子一样会反光。这种反光的质感并不仿真,真正的机器是哑光的,而且大多数会采用与油缸相同的颜色。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它进行个性化改造,让它的质感更加接近真实。
把护板拆下来,一共三片。

为了更利于上色,先对其进行除油和打磨处理。

完成涂装后的效果
从镜面反光到哑光同色,提升的是质感。

(未完待续)

楼主:
个性化改装升级K970挖掘机模型(接上回)
本节改装内容包括:
1. 金属油管上色
2. 油缸护板上色
3. 履带上色

上色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质感,至于对颜色的偏爱是因人而异的,即然是个性化定制,所以你喜欢的颜色理论上我们都能做。

油管上色看似简单,实际是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要把主油管和副油管先从机器上拆下来,这里面牵扯到数量庞大的油管接头。

好在K970使用的是法兰接头,每个接头用四颗螺丝固定,这要比其他机器采用油管硬怼的安装方式容易得多。
但是由于接头的数量特别多,拆装起来也是相当费时间的。

使用法兰接头的好处不言而喻,除了像真度很高,接头的可靠性也更高,而且易于维护(拆装相对于硬怼的接头来说更简便)。

拆下来的零件用专用容器保存妥当,做到装回去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拆除主油管和部分副油管

标配的油管表面是亮光质感的,油管本身是铜,表面镀的铬。

把孔洞封堵起来

封堵所有孔洞,再把表面打磨粗糙,为上色前做准备。

每一根副油管都要单独上色

对比一下上色后和上色前的区别

副油管的金属部分要提前打磨粗糙

然后做遮盖,因为软管的部分是不需要上色的。

上色完成后的效果如上图所示
虽然只有几张图片,但真正去对这些油管上色时,你会发现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情。
并且对上色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

这是上色前的标配油管外观

表面是有光泽感的,真实的970油管是哑光银色的。

现在我们要把上完色的油管装回到机器上。

把这些接头按原来的顺序逐一安装回去,一个也不能出错,否则影响功能发挥。

完成后的效果

副油管

末端接头

整体效果

油缸护板的上色也完成了,现在要把它们安装还原。

怎么拆下来的就怎么装回去

装好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比亮光的好看。

这是标配的亮光质感

上色之后对档次的提升有明显作用。

接下来是履带上色

履带现在看起来是一整条,但是上色的时候要把它们拆下来,变成一片一片的,对每一片进行上色。
之后再把它们组合成一条履带。

K970的张紧轮非常紧,拆装这些履带对普通玩家来说是很困难的。
因此不建议大家后期再来改色,最好在购买之初就想好要不要使用涂装履带。
这很重要!

有涂装的履带会让挖掘机的档次看起来更高级

当然你可能会担心上色后的履带会被蹭掉漆。
如果你下硬地去行走,蹭掉漆将是必然的,真挖机也会掉漆。
掉漆不是说不好,它反而也是一种真实的旧化效果。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法,有些朋友的挖机从来不下地,你完成可以放心大胆的选装上色履带,的确要好看得多。

(未完待续)

楼主:
K970官方标配的遥控器是PL18LITE,这是一个18通道的遥控器,使用的是传统2维摇杆。
为了更好的适应将来使用液压属具的需要,需要把遥控器升级为带有多维摇杆的PL18EV遥控器。

但是PL18EV遥控器标配的接收机通道是不够用的,因此我们额外增加了一个接收机。
把两个接收机关联起来使用,总共获得18个物理通道。

K970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机身上盖和配重都能够较为容易的拆下来。

拆和装都是无损的,而且尺寸也很精密,确保证了安装的精度。

我们要给驾驶室增加两个可以遥控的灯。
一个旋转工程灯,另一个是驾驶室内的照明灯。

要安装这两个灯需要把驾驶室从机身上拆下来。

为旋转灯加上灯罩
灯罩的颜色是涂装上色的
可以是黑色,也可以是其他颜色,随你喜好

先摆上去看看效果,嗯,还不错

顺便再给玻璃贴个膜

穿线

穿线

固定好灯的支架

驾驶室内的照明灯也安装好了

安装后的驾驶室

两个灯的电源线先甩出来备用,后续需要连接到相应的控制器上。

重新装回驾驶室

点亮测试,效果真棒!

再增加两个小细节:GPS和空气粗滤器

完成后的效果

(未完待续)

网友:
战略马克

网友:
敢问该挖机价值几何

网友:
漂亮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说出价格好让我死心

网友:
帅但是贵

网友:
好几个万

网友(2021-06-12):
价格美金还是英镑

网友:
细节太漂亮了,很是喜欢

网友:
给个价格,让我死心。哈哈哈

网友(2021-08-04):
买不起系列。。。。。

网友:
壕无人性

网友:
确实是买不起系列,看看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