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S设置问题

楼主(2021-05-13):
我的遥控器是ET16S,飞控PIXHAWK2.4.8,飞机选择多旋翼,第五通道是姿态控制。我设定五通道是一个三段开关,用来作为定高、自稳。但是在Misson planner里面校准遥控器的时候,1-4通道有反应,7通道有反应(设为一键返航),唯独第五通道怎么搬动开关,在软件里没有反应,请问是咋回事?谢谢

网友A:
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拨动了这个开关了吗

网友B:
在遥控器姿态设置选项里,是否启用,是否设置了五通道的三段开关为姿态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拨动了这个开关了吗

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器姿态设置选项里,是否启用,是否设置了五通道的三段开关为姿态选择开关。

姿态设置,设置了一个三段开关,换了几个三段开关。但是在MISSON PLANNER里面,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唯独五通道,搬开关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姿态设置,设置了一个三段开关,换了几个三段开关。但是在MISSON PLANNER里面,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唯独五 ...

抱歉,那我也不会了,我以为和我一样的症状呢。看看这个有没有用,http://doc.cuav.net/tutorial/copter/calibration/rc-calibratio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那我也不会了,我以为和我一样的症状呢。看看这个有没有用,http://doc.cuav.net/tutorial/copter/ ...

非常感谢

楼主:
我发现,把遥控器设成固定翼,5通道绑定3段开关,7通道绑定2段开关,在MISSONPLANN里,遥控器校准里,几个通道都可以显示。但是把遥控器设成多旋翼模式,5通道绑定任何开关,在MISSONPLANN的遥控器校准里,5通道怎么都不显示。难道多旋翼模式没作用?我只能设置成固定翼来飞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