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打印虾艇折腾记

楼主(2021-05-14):
前段时间和模友们玩车顺带拉着我的052去玩了一圈,突然发现快艇也挺有意思的,于是回家就琢磨着弄个快艇,但是因为资(qi)金(shi)有(shi)限(qiong),所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买个自组虾艇玩吧,于是上某宝和某鱼就开始看,当时一直是想弄个风动虾,但是后来看着看着就变成半浸桨虾了,于是鬼使神差的就买了咸鱼上的一个打印虾,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各种折腾,和郁闷

收到打开一看有点头大了,这个咋是这样啊?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大体比划了一下感觉还可以

准备了AB胶和一些工具开干
第一次做这样的虾艇,碳杆插进虾脚就把固定座给捅开了,还不知道这是啥,于是上咸鱼问卖家,卖家还算痛快,同意再给打印一对虾脚并且给固定好固定座再给我发来。

当时是看中上面那张跑船划水的图片,所以下决心买了,但是后来群里问问,而且又耐心找了找某宝上的木虾艇,感觉这个是真的买错了

船身在粘结的时候还算可以,没有太大的缩胶问题,但是船盖就有问题了,这个只能是用AB胶填满了。

这是把虾身全部粘好并且全部里外刷了环氧树脂,里面还贴了一层玻纤布以后假组的照片

这个当时收到全部称重是1070g,加上我要用的电机和电调以后是1500g,预计装好五金件以后总重在2kg以上了,问卖家这个重量怕直接沉了,卖家说设计是4kg的,没问题

船收到以后,就着手准备电设和五金件了,五金件选了烟味家的五金件,又是一通乱买,哎,我的钱包是空到不行了啊
期间还自己瞎搞把一个轴架搞坏了,于是在烟味家又下单了一些其他小东西,让烟味给了个包邮还是很痛快的。

电调是从咸鱼收了两个飞盈佳乐的,一个150A一个120A,共400,电机是自己以前sc8电调带的一个3660 kv3300的车用电机,现在虾艇暂时搞到这里了,五金件等后续的都到了再好好安装一下吧。现在紧要任务是装五金件和水刀的地方有点看上去有点脆,在想办法怎么加固一下,现在的想法是找铁皮然后裁成这两个地方的形状然后用402固定再刷环氧胶紧固,不知道可不可行,先找材料吧。

楼主:
二楼占位,过几天再更新一下环氧底漆喷涂打磨效果。
*-**-**-**-**-**-**-**-**-**-**-**-**-**-**-**-**-**-**-**-**-**-**-**-*(分割线)
今天下雨了,所以船身无法喷环氧底漆了,而且发现上次刷的环氧好像在上盖这里有点干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固化剂添加少了,但是其它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可能这里是没有晒太阳的过吧,不管了再等等明早用吹风机吹一下试试。
今天晚上把准备装在虾艇上的电池、电设和五金件都放在船身里,然后上称称了,麻蛋,(皿)   全重2634g,我开始担忧我这个虾艇下水情况了,不会沉了吧!

网友A:
楼主很用心,帖子写的也不错。但自从买了两架3d打印滑翔机以后再不对打印的有兴趣了。

网友B:
很担心强度,水的冲击力是很大的,随时有散架的感觉

网友C:
我是笑着看完的 分段打印的粘接工作最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用心,帖子写的也不错。但自从买了两架3d打印滑翔机以后再不对打印的有兴趣了。

哦?我正想在咸鱼上买个3D打印的滑翔机呢。兄弟,请教一下3D打印的航模有什么问题吗?
在油管上看老外的打印模型非常漂亮,粘接简单,飞行也很不错啊。

网友E:
我也整了一个3d打印的虾艇,未来工厂的光固化,2mm 壁厚,小零件挺结实,但是大点的就有点拉跨了,比较脆,无奈又贴了很多玻纤
不过,3d打印作出复杂曲面,用来翻模做玻璃钢挺好的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后知后觉发现X宝木虾几十块一套呢。感觉亏了几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用心,帖子写的也不错。但自从买了两架3d打印滑翔机以后再不对打印的有兴趣了。

对啊,买回来一看3D打印的东西就失望了,以后再不干这傻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担心强度,水的冲击力是很大的,随时有散架的感觉

对啊,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所以里外都刷环氧树脂,而且里面还加玻纤布,如果还不行的话,我看只能是外面再刷一层玻纤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整了一个3d打印的虾艇,未来工厂的光固化,2mm 壁厚,小零件挺结实,但是大点的就有点拉跨了,比较脆, ...

哦,你的是多大的虾呢?分享点图片看看呗,我现在就是担心尾部装五金件的地方和虾脚装水刀的地方脆,实在不行只能是外面再贴一层玻纤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后知后觉发现X宝木虾几十块一套呢。感觉亏了几个亿。。

是啊,不过大一点的木虾艇,算上五金件什么的也要600多了,几十元的只是木板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是多大的虾呢?分享点图片看看呗,我现在就是担心尾部装五金件的地方和虾脚装水刀的地方脆,实在 ...

图片没有,虾艇在放在老家了,虾脚45厘米长,虾身78厘米长,尾部贴了4层0.2的玻纤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笑着看完的 分段打印的粘接工作最苦了

幸灾乐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没有,虾艇在放在老家了,虾脚45厘米长,虾身78厘米长,尾部贴了4层0.2的玻纤布

但还是不如木虾结实,我的木虾壳,3mm椴木,玻纤加强,我75公斤站在虾身上没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我正想在咸鱼上买个3D打印的滑翔机呢。兄弟,请教一下3D打印的航模有什么问题吗?
在油管上看老外 ...

目前能买到的3d打印做工粗糙,材质不行。组装和以后的飞行品质强度都是问题。当然,这和卖家的产品有关

网友:
3d打印做磨具还行,直接做整船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