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1-05-14):
为了减重,可不可以用穿越机的四合一电调安装在长航时的四旋翼上?(轴距550,5系
电机
,悬停总电流20A上下。)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不差那点重量吧

网友B:
电调的配置要根据你的电机扛电流的能力配,理论上要按照1.5~2倍电流来配。你的想法能保证飞机飞得起,但是后期出问题的原因肯定先找电调

网友C(2022-02-08):
可以先地面测试一下,但是注意:一定要把电调的“低转速功率保护”关了,否则拉力极有可能上不去。
其次,如果是32位的电调,进角最好改为“AUTO”,即自动进角。

网友D(2022-03-13):
好像四合一电调的最大电流不会很大,对以后的大载重有限制